[笔电] 万能的老铁们,笔记本屏幕上的磨损了怎么去除?

楼主(2021-01-21):
咸鱼上买了一个14寸的拆机屏
但是由于上家使用不当,屏幕中间有一道磨损,纯白的时候看着很烦。
用牙膏抛光了一阵,好了一点
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
换偏光膜,前提是手法要好,不然有气泡,还不如原来的好

网友:
按照楼主的描述来看,只能更换屏幕上的偏光膜了,我个人不建议更换屏幕的偏光膜,贴不好还会有气泡和灰尘在中间,可能更难受

网友:
再贴张膜 ……亮度加点就好 防蓝光电脑屏幕贴膜 ……算算成本呢

网友:
换个屏幕或者换一台

网友A:
用0.5w金刚砂磨,镜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5w金刚砂磨,镜面效果

谢谢 像这样的可以去掉吗?

网友B:
广州天河金桥电脑那一块,以前很多二手货的,液晶屏山寨电视很多,修屏的当口换张偏振膜好像是35,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
有效果就继续呀,耐心抛光

网友:
记着好像贴个保护膜就看不到了。

网友:
抹点护手霜试试

网友:
贴偏振膜需要很好的手艺,可不是贴手机膜那么简单,气泡不好整,还不如凑合着用

网友:
简单点的可以试试贴个膜,在磨花了的地方涂上屏幕白边修复液,就是买手机贴膜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州天河金桥电脑那一块,以前很多二手货的,液晶屏山寨电视很多,修屏的当口换张偏振膜好像是35,不知现在 ...

我这张屏才 30包邮。。。。

楼主:
护手霜是什么原理?

楼主:
我擦,真管用呀
手下我的赞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真管用呀
手下我的赞美

这个痕迹是可能是屏幕被键盘磨毛了,想想看,卫生间的磨砂玻璃只要粘了水就会变得通透了,同理,屏幕上这个磨毛的地方粘点水也会通透,但水容易蒸发,护手霜的附着性更好一些,而且也不会像其他有机油脂一样容易腐蚀屏幕。有些棘手的问题最好还是用保守疗法,屏幕因为是透光的,如果用打磨抛光来处理,只会再多一些其他痕迹,假如真的需要抛光,最好是拿棉花棒蘸点抛光液来小心处理

网友:
只要能满足需求,护手液和抛光都是好办法。首推第一种方法,简单实用,第二种需要技术和耐心。其它不属于修旧利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