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MHO户外带钥匙扣迷你小音箱 S303,蓝牙小音箱维修

楼主(2021-01-21):
上次拆了一个,没什么问题,就是拆开给大家看看。

这次,有一个不响的,给小老弟维修一下。

外壳有点发粘。。。。。。。

底部。

打开。。。。。既然喇叭线有问题。

仔细看,好像断了;

一拉,纤维都断了。

这个喇叭,冲程还不错,难怪音量这么大,音质这么棒。

固定方式,是直接卡主橡胶圈。因为是喇叭体在上下做活塞运动,所以用的是那种软喇叭线。

后面没问题。

准备折腾下喇叭线。

加固一下按键。。。。

用的原先喇叭线,直接剪断,重新焊接上。

目前有两个了。。。。。准备收集十几个,腰带上围一圈~~~~~~~~~~~

网友:
我也捡了一个,开关不太灵了,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
腰带上围一圈~~~~~~~~~~~

网友A:
这个有点嘚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嘚瑟啊。

哈哈哈哈。。。。。

网友:
这腰上挂两个,去初中学校厕所走一圈会不会被打

网友:
可以用音响去炸街了

网友B:
喇叭线该从电容边那个空穿出来,

网友:
看外面和内部,质量不错,从哪里买的?

网友C:
正好一对,铁丝绑一下可以当头戴耳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线该从电容边那个空穿出来,

是的。没注意了。

细节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一对,铁丝绑一下可以当头戴耳机用。

我要撸一圈。腰带刮满~~~~~~~~

网友:
这个只听个响

网友D:
这啦叭线是被固定罗丝拧断的,找个旧耳机,剝线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啦叭线是被固定罗丝拧断的,找个旧耳机,剝线用,不错。

已经能响了。

楼主:
听个响也是不错的。

网友E:
AC6905能组成对箱么?
这东西的SDK开放了么?做个带氛围灯的,晚上挂腰间去炸街

网友:
挂一圈腰顶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能响了。

换线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6905能组成对箱么?
这东西的SDK开放了么?做个带氛围灯的,晚上挂腰间去炸街 ...

会挨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