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 220V 300W 手电钻加多大电容?

楼主(2021-01-21):
手上一把老爹的手电钻,用着还是比较顺手的,最近换了个调速开关,感觉良好~

调速开关上是有电容接孔的,卖家也不清楚电容参数,本着爱护环境,清洁电网*#~*,也怕自家捣鼓冲钻时不要把旁边领导看的电视影响到就挨批啦~

故如题一问,望高手告知。

楼主:
例如这个拆解贴里的东成手钻是有电容的,还有电感,很良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36279&page=1

网友:
一般0.22 0.33用的比较多,没更换过 不确定容量大小有什么区别

网友:
450w手电钻,0.22uF
插头只有两脚,不知道为什么用三线 X+Y电容

800w电锤,0.33uF,一个正常的两脚安规电容

网友A:
这个电容是不是减少碳刷电火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不是减少碳刷电火花的。

对减少火花有利,主要是减少转子定子在换向器通断电时产生电磁干扰污染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