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天地星TDX-1088C型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

楼主(2021-01-21):
天地星TDX-1088C型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主板上QFN20封装的硬件安全模块(加密芯片)丝印为A218433  01070859,其中01070859代表户户通接收机主机下面标识上HSM  ID的后8位数。

网友A:
用料还可以呀,就是那个芯片没有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还可以呀,就是那个芯片没有散热器

天地星也是广电总局批准的第四代户户通接收机,可能是HD7610发热量不大吧

网友(2024-10-24):
感谢分享 图片高清!!!做工还可以。解码SOC上海高清,调谐芯片RDA5815M 鉴定完毕

网友:
烧星时代已终结

网友B(2024-12-31):
还有1288c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1288c 有什么区别

1288c,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移动,而不进行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