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螺蛳壳里做道场~用STM8S001J3做高精度时钟

楼主(2021-01-21):
还是用上一次的STM8S001J3和OLED屏,
为了做更准确的时钟,增加DS3231模块。

参考:
螺蛳壳里做道场~用STM8S001J3做2048游戏机

DS3231功能十分强大,是高精度I2C实时时钟芯片(RTC),具有集成的温补晶振(TCXO)和晶体,误差可做到一年小于一分钟
包含电池输入端,断开主电源时仍可保持精确的计时。
芯片内保存秒、分、时、星期、日期、月和年信息。少于31天的月份,将自动调整月末的日期,包括闰年的修正。时钟的工作格式可以是24小时或带/AM/PM指示的12小时格式。
可设置2个定时/日期闹钟,鉴于MCU容量有限,没设置闹钟功能。
芯片内还内置温度传感器。

MCU引脚功能分配:
Pin1:向上按键
Pin2:GND
Pin4:VCC
Pin5:I2C_SDA
Pin6:I2C_CLK
Pin7:设置按键
Pin8:向上按键 和 SWIM(编程口)

操作:
1、长按设置按键可以进入和退出设置
2、进入设置后,当前设置位会闪动
3、从世纪开始设置也就是设置为20xx或19xx,然后年、月、日、时、分、秒
4、向上向下键可以调整数值,具有循环设置功能,也就是按向上到了最大值跳回最小值,按向下到了最小值跳回最大值。
5、退出设置后,更新星期和农历。

为了功能和显示效果,程序内置多种字体,固定数据占用了大量空间,对于8K的小单片机来说,非常吃紧。
为了减少占用空间,1、大幅优化字体,
如:16*32数字字体,把数字两侧用来间隔0x00值删除,显示时直接跳空显示把字体往下挪一行,字体变成14*24,大小不变,但占用空间大大减少。
最后,字体+农历基础数据共减少了300多字节,最后不足3KBytes。

2、使用上2545889167大侠的硬件I2C驱动代码,参考下面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0435

但最后还是没有加入12小时与24小时切换功能。
没带蜂鸣器,也没加入闹钟功能。如用STM8S103芯片,可以把部分数据放入EEPROM中,可以节约近1K空间,再优化程序可以考虑加入此功能。

还是那块面包板,那个OLED屏,那个单片机,换了按键板

还加了DS3231模块,模块带EEPROM。我没把字体和数据加入,有兴趣的可以加入,或开发一个小小的电子时钟。

最后显示效果,设置比较方便,特地设置成未来的时间。

老规矩,附上源码。

补充内容 (2022-6-3 12:05):
螺蛳壳里做道场~用STM8S001J3做FM收音机

网友A:
懂得原理真好,什么都能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得原理真好,什么都能自己设计。

还好吧。
都是到处东拼西凑,自己再研究一下,改一下,就可以用起来。
需要再深的原理还是要更深入的刨元器件的数据手册。
简单应用不会太复杂。

网友B:
这种板子上的3231绝大多数是拆机的,精度随缘,我碰到过一年误差好几分钟的。而且这板子不知道谁画的,背面那个记忆电池,一般装的是一次性的锂电,他板子上有个二极管,电源通过这个二极管在给锂电池充电,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有问题,反正我到手就把那个二极管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上的3231绝大多数是拆机的,精度随缘,我碰到过一年误差好几分钟的。而且这板子不知道谁画的,背面 ...

1、DS3231是可以进行老化补偿的。也就是可以调准确度2、这个只是为了实现功能,如果想要做产品,肯定要画板,买正品芯片。

网友C:
现在3231误差可做到一年小于一分钟,我记得当年我玩的时候是1年就几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3231误差可做到一年小于一分钟,我记得当年我玩的时候是1年就几秒呀。 ...

恭喜,拿到极品。
个体是有差异

网友:
主要是懂得原理、真好

网友(2021-02-20):
牛人,在学习中。坛中高手如云!

网友D(2022-06-03):
支持一下,没想到我微小的工作还能帮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没想到我微小的工作还能帮到人

后面的全是用你的驱动

网友E(2022-12-23):
下载后发现不是工程,有工程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后发现不是工程,有工程文件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aLupYC2FgQn0AoOW-avgQ
提取码:6666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后发现不是工程,有工程文件吗?

谢谢大佬了,主要是玩到现在我对于整合stm8的工程文件都不怎么会弄…之前的LCD时钟没有按键调时功能,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复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