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MOMAX充电宝BaiPower25

楼主(2021-01-21):
同事说充电宝坏了

没有充电电流,拆
这里看看,没有螺丝

强行拉开腰带,里面卡着好像断了

干脆
腰带也断了

强拆吧

要带那压着的也是卡子

终于分开

板子

电池有电

拆下板子,想换块电池试下,焊接时有小火花,
灯也能亮,能给手机充电

但充电时灯不亮,没充电电流
看看电路板

看到这里,发现问题

找出备件

虽然不一样 但是也焊上去了

充电时灯亮了

用原来的电池测试一下

接下来就是装回去的问题了
断了很多卡子

先把腰带上的卡子修好 ,然后先装好要带

这里断掉了 也处理一下

等胶干的时候 我先看看电池

装好腰带

装入电池和电路板

准备合体

满血复活

谢谢观赏 !!

网友:
这形状,占体积啊

网友:
6节电池值得一修

网友:
好像是4300毫伏版本三星2800毫安时电芯,我有几节楼主同款拆机电芯,通常装在手电和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当作三星2600毫安时电芯用。楼主充电宝4颗电感方案极少见,两路独立升压输出,一路降压充电,还有一颗电感我不清楚了,可能是单片机和小手电降压供电。我拆的充电宝最多双电感独立输出,小米2万一代有一颗电感是充电输出双向传输。

网友A:
谢谢分享。这造型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造型太丑了。。。。。

是的 是的 个头太大 太重 不适合外出携带

网友:
原来是摩米士的产品,这个品牌还不错的

网友:
充电座可以再加固一下,感觉会再回来的

网友:
这外壳形状确实丑,不过里面用料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