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安桥TX-SV646影音接收机简单维修打理

楼主(2021-01-21):
这台AV功放是个90年代的产品。由于先前放在家里吃灰时间比较久,故有两处毛病产生:一是后级喇叭保护继电器触点氧化严重(继电器壳体为非密封式),导致后级喇叭输出接触不佳,声音时有时无或沙哑;二是前面板轻触开关触点氧化严重,导致机器按键不灵,同时亦有串键现象。(机器每个按键功能对应有各自的识别电阻,轻触开关氧化后接触电阻增大,导致按键功能错乱。)总的来说都是吃灰太久,环境潮湿导致的金属氧化而产生的问题。 今拆之。

整体外观

打开上盖

拿开电源牛,拆下前面板,把中间的那两块后级功放板从散热片上拆掉。
这时候不得不吐槽,老产品的排线大多都是直接焊接的,拆装变得比较麻烦。

后级板上的两颗大水塘

原厂的喇叭保护继电器  DEC的

拆下旧的继电器(请无视旁边的料板)

新继电器 (富士通)

焊上新继电器

看看TX-SV646的一堆东芝管子  清理一下,准备涂抹新硅脂。

大管的绝缘云母片

后级功放部分装好

对于前面板的轻触开关,学了网上的办法,一个一个拆开打磨触点并滴加钟油。
(即使更换新的轻触开关时间久了也会氧化)
拆开轻触开关,可见触点及金属弹片已经氧化。

打磨后的样子

装回前,在轻触开关触点周围滴加钟表油,然后用AB胶小心粘合轻触开关外壳。

以上两个问题处理完后,装回前面板。
上电试机,轻触开关表现良好,指哪打哪的那种
更换新继电器后,后级输出亦表现正常。

此次维修打理结束。

网友A:
技术很好。可以。求电路图

网友:
开关都不舍得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很好。可以。求电路图

网上可以搜到这款机的后级功放电路图的

网友:
既然都花功夫拆开了,索性就换松下的轻触开关

网友:
我的老AV 也是微动开关  打磨加WD40  其实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昨天同样是串键问题,咨询了下,店家要收费400给修理。正纠结是不是修理呢,看到此贴。。。
楼主在哪里,我估计我的也是丢角落时间太久 氧化鸟

网友:
我感觉那些微动开关直接从缝隙滴油,然后按20次就阔以了
这个方法能修复90%的微动开关

网友(2024-05-07):
打磨加WD40

网友(2024-09-25):
楼主,安桥TX-SV646怎样恢复出厂设置?还有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