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当年3节七号电池解决LED手电的经典办法和产品

楼主(2021-01-21):
好像也不贵,但用三节7号电池,非常费电,几小时就能耗完,灯珠就是完全并联在4.5V的电池上,开始电流能到1A,没有任何限流。

楼主:
一堆的铝工件,我准备改下,驱动个紫外灯。

楼主:
今天终于把他拆了,感觉当时买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堆的铝工件,我准备改下,驱动个紫外灯。

用来验钅少吗?

网友A:
不行3节7号不抗使,后来直接用了1节14500

网友:
我也有一个,前几天刚改成18650,按照你这说里面没有保护板的话……那不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3节7号不抗使,后来直接用了1节14500

没限流电阻会烧灯珠,导致光衰变暗和一些灯珠不亮,可以试试灯板加二极管分压,限流电阻等,把灯珠电压降下来避免过流。不过我买过三节五号电池,18颗灯珠塑料壳很粗,带限流电阻。

楼主:
我实验了下,可以装18650但有些宽,要加点纸垫。

关键这电路多烂啊,后来我装了个紫外灯LED,加了个33欧限流电阻。

楼主:
当年0.5W的灯珠都很少。很贵。

这种14个灯,一个70mA的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