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5W的LED灯泡坏了,拆开看看构造!

楼主(2021-01-21):
25W的LED灯泡坏了,拆开看看构造!

是铝基板

2835灯珠 ,烧坏了几个

底下的铝散热还不小

看看电源坏没坏 。

拆下来,看看构造

带恒流芯片的电源 ,,,寿命还不错 。。。应该没坏 。

有些过热,PCB板子泛黄 。
限流电阻,看来改大些,寿命能长 。

完  ,这种拆完破坏外观 ,没有修的价值了。
留下电源板 ,其余再见 。

网友:
散热不及时

网友:
这种灯坏了只要电源好的,一般是某个灯珠 坏了,找出短接即可继续发光

网友:
明显看到一个灯珠烧坏了,带黑点的那个,换一个或者短接继续用。

网友:
先试试短接烧暗灯珠,再把功率改小。如果铝基板裂纹导致断路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大卸八块

网友:
那就换个灯板继续服役

网友A:
说实话现在对LED灯感觉有点失望了,以前刚兴起的时候,很热衷的,现在发现LED灯寿命都不是很长,不管是阻容还是恒流的,反复快速按开关,都会烧灯珠,一烧可能就是好几颗,后来我以为买三色灯会好点,没想到还是会烧灯珠,5730灯珠发热量是蛮大的,摸一下铝基板就知道有多烫手了,普通散热片根本不够用,怎么薄一块铝基板根本来不及散热,灯板烧灯珠后也曾试过短接、接22欧或者47欧大电阻、接二极管,很快其它灯珠又烧了,所以没有维修的价值,散热不好,经常使用的灯寿命就很短,用个一两年就会开始烧灯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现在对LED灯感觉有点失望了,以前刚兴起的时候,很热衷的,现在发现LED灯寿命都不是很长,不管是阻容 ...

那不是LED的问题, 是驱动的问题。 便宜的驱动在设计的时候没有放足够多的料。 BOM成本低到离谱。 这么驱动反复按当然会坏了。

做的足的, 高压输入, 低压入LED的部分, 包括桥出来部分, 各种的保护。 终端的LED很不容易受到冲击

网友:
这个灯生前被烧烤的待遇很高。 看到这铝基想到了纪录片里放的火山口附近的纹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现在对LED灯感觉有点失望了,以前刚兴起的时候,很热衷的,现在发现LED灯寿命都不是很长,不管是阻容 ...

那是因为厂家价格竞争造成的偷工减料,正常设计的产品寿命是很长的,这个拆的明显散热就不达标,25w标准的产品散热要大一倍和带风扇,能用很久。

网友:
谢谢分享。。。。。散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
看到灯珠被热死了

网友:
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刚刚去查了查LED的效率,大约是60%左右。也就是说约有近一半的驱动功率转化为热量,加上LED很怕热,所以现在我敢说95%以上的LED灯其实散热都不合格。是的,短期能用,挺着不烧。长期就发现LED故障率很大,就算不烧毁也会发现光衰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LED的问题, 是驱动的问题。 便宜的驱动在设计的时候没有放足够多的料。 BOM成本低到离谱。 这么驱 ...

是的,驱动这么小一个,和楼主照片里的差不多,肯定没什么保护电路,灯珠受电流冲击很频繁,一块灯板上经常发现好几个灯珠里面都发黑了,买过好些不同的改造灯板,不同品牌不同厂家,发现驱动都是类似这么小小一个,虽然是恒流无频闪的,但确实还是容易烧灯珠

网友:
散热太差了

网友:
短接坏珠,不改电流,那其他灯珠也很快阵亡

网友:
当时是谁说LED寿命长的,是谁说LED是冷光源的,发热量这么大,还要散热片,人家白炽灯也发热,都不需要散热片,几毛钱一个灯泡。节能灯十几元一个,你LED灯泡那么简单的电路也十几元一个,厂家想钱想疯了,几百块买的LED护眼灯,坏了就得扔掉,毫无性价比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