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light 韶华24W智能款吸顶灯 亮度不够,求改装方法?

楼主(2021-01-21):
我记得之前在论坛还是张大妈里面看到过关于这款灯的介绍,好像可以改装驱动板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加个模块就可以让这款灯的功率从24瓦变成48瓦,因为我看过好像说是这个三色模式,只点亮24瓦的功率。

网友A:
这款是ra80的灯珠,不太好。这个不是两个颜色吗。直接把两个颜色灯珠串到一起,同时点亮就行。驱动支持电压挺高的

网友B:
应该是单色的时候24W,双色全亮的时候是48W。调光灯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单色的时候24W,双色全亮的时候是48W。调光灯都这样

问题是无法达到双色全亮的状态啊,通过墙壁开关和APP无线控制只能达到单色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ra80的灯珠,不太好。这个不是两个颜色吗。直接把两个颜色灯珠串到一起,同时点亮就行。驱动支持电压 ...

具体怎么把两个颜色的灯珠串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ra80的灯珠,不太好。这个不是两个颜色吗。直接把两个颜色灯珠串到一起,同时点亮就行。驱动支持电压 ...

把Y-Y+的线并到w-w+ 然后把插头拔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无法达到双色全亮的状态啊,通过墙壁开关和APP无线控制只能达到单色全亮 ...

这样设计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在改变色温的时候不改变总亮度/功率吧。
不过缺陷就是不能达到最大48W亮度。各有利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把两个颜色的灯珠串到一起?

串联之后就无法调整色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之后就无法调整色温了。

无所谓啊,只要亮度和功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之后就无法调整色温了。

这个串联后默认颜色是白光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串联后默认颜色是白光还是?

串联以后就是暖白一起亮,暖白中性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所谓啊,只要亮度和功率就可以了

那你买这个灯干嘛?便宜亮度又足的灯多的是

网友:
这种恒流源供电,通过控制LED的电源开关来控制那种LED点亮。加多一个24W的恒流供电就是48W了

网友:
关键是这个电路板的散热条件如何, 40多W时,板子散热能否承受住考验

网友:
不可能的。。。这种成品集成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