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不用买电池】拆解OMRON欧姆龙U12电子血压计,并改装外接电源

楼主(2021-01-21):
拆OMRON欧姆龙U12电子血压计,并改装外接电源

外包装盒

性能参数

产品功能和特点

测量提示

开箱

上臂式袖带,型号HEM-CR24

附赠的东芝电池,看了看是铁壳的碳性电池,不是碱性电池

说明书

正面照

电池仓,4节5#电池,工作电压6V

装上4节南孚麦克风专用电池试试,是否正常工作

4.94V,测试正常测量血压

测完量着是4.92V不到5V工作也正常,看来改装成5V电源就能用,不用买专用的电源适配器,原装的很贵,HEM-7124型号自带电源,我觉得里面全都一样,就是多个电源,但价格贵了好多,看来买便宜的合算

原装电源插口4.0*1.7,不是常用5.5的,需要改装

测量图

拆机

各种撬

四周都是卡扣

ABS材料,塑料实体按键

电源插口DC4.0*1.7

屏幕和主板斑马纸相连,【危~】

小心啊,不敢拆了【危~】

线太细了【危~】

去掉中间支架,可以看到主板和气泵电机

后壳

内部基本上是一个整体,能整体拿出来

电机是三菱的

单片机东芝T5DE1UG查不到这个数据手册,估计是特供型号。还可以看到右上角少了一个芯片,左边有好多焊盘,好像接LED用的?说明这个是个通用主板

气泵&电磁阀与主板连接PCB

臂带插口

气泵、电磁阀,臂带是一个整体的橡胶结构

传感器丝印是PP02 J66L也查不到,是不是欧姆龙自家的传感器呢?

气泵有3个皮囊

开机画面

测量一下插口大小,方便改一个5.5的上去

原来型号就是DC-015的插座

DC-015插座到货了,改装

引脚不一样,特殊型号,但是塑料固定位置是一样的,可以卡进去

那就接三根线,不动原来的插座,以后想改回去就拆掉这个就好,两根正负极,一根电池线

焊接

焊接

最后切一段笔芯,插到原装插座里,切断电池引脚,防止这两个插座互相打架,让改装的DC-015单独起作用

插进去

放到一边,里面空间足够

好了,现在可以用普通5V电源了~~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改了好呀,不然电池肯定要经常换还怕漏液

网友:
改锂电池,怎样

网友:
既然5V能用,锂电池充电宝改造应该更简单,手不稳,拆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原来就是差充电器

网友:
感觉不必冒这么大风险拆机改装。
已经标明了DC6V,一条USB线中间加个升压板就行了,几块钱的XL6009完全能满足要求,淘宝买个4017公头焊一下 就做好一根电源线了。随便配个usb头就行

网友A:
来 跟我读 mitsumi  美上美

网友:
买那个插座,不如买一根4.0*1.7插头的USB线,还不去拆开机器改,

网友:
4个干电池...  干电池是 1.2~1.5V  也就是 4.8V~6V 都是正常工作的啊。 为什么要这样改? 直接给5V不可以吗 ?
目前的芯片工艺,基本的供电幅度都很大的, 如果需要精确供电的都会自带稳压电路的....

网友:
主要是那个插座,医用品专用的吧?一般的插不进去……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改锂电池的好点,因为除了老人,一般也不常用,还占地方,都是用一次就收起来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没有插头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 跟我读 mitsumi  美上美

我们这叫 米苏米。最早见于3.5软驱。

网友:
拆了就没法保修了吧,后面出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硬封装IC太好了

网友:
一块多钱买根40-17公头接半根usb线插充电宝更方便。

网友:
我家这个5v就带不动,一按开始键就显示电池电量不足,拒绝工作。最后淘宝几块钱的电源连转换插头搞定!

网友(2021-03-15):
我拆了没改装,装回去后测量发现,启动时电机充气的声音不流畅,测出来的值也比原来的低好多,不准确了,怎么办?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摊上找个好点的6伏电源头就这么难?换个插头(难找,但不是找不到)就行。
    还有万一臂带漏气了,只要将其他牌子的臂带换到这个接头就能用。

网友:
改的不错 你这个带语音播报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