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台电tbook10更换硬盘重装win10备忘

楼主(2021-01-21):
地摊捡的平板电脑,型号台电tbook10
来的时候没有系统,卡在efishell的地方了

使用winpeu盘启动可以进系统,发现本来64G的emmc显示为7.2G,一搜索,发现是此机通病,硬盘挂掉了,原机国产江波龙硬盘(好像是这个牌子),外壳比较好拆,大拇指甲屏幕边缘戳一圈就能扣开。

手里没有这么大的emmc,只好淘宝买了一个32G的换上去,26块包邮,老机器不值得投资了

换完后开始折腾系统,先是官方下载了刷机包,安卓5.1可以刷进去,鼓捣鼓捣,发现实在是太老了。
然后装win10,结果官方的镜像死活不启动啊,又自己安装了标准版的win10,好家伙,磁盘空间几乎用光了,最糟心的是驱动,使用360驱动大师,驱动人生一类的软件,装完了,结果各种不灵,触摸不能用,声卡不能用,重力感应翻转屏幕方向也是反的。
最后做了一番功课,重新下载了win10ltsc2019版,然后使用dism导出官方镜像并导入到新安装的系统中
安装比较容易,使用老毛桃之类的pe就行,唯一不美的就是在系统里加料,自动安装了360还有爱奇艺等软件

dism导出官方镜像里的驱动

然后再导入安装即可,不装驱动默认一个都不认识,windows还是没有linux省心啊

安装完,一切舒畅了,系统配置不咋样,凑合能用的水平

装完几个软件后剩余15G空间,表扬一下win10ltsc2019和dism,非常好用。

网友A:
先收藏了,明后天来学习。我前几天得到类似的平板,Z8300+2+32的配置,屏碎,外接HDMI能用,嫌原机WIN10系统卡,准备安装精简版的,手贱,进PE把原机系统格了,现在安装了几个版本的WIN10,就是找不到驱动,驱动人生能安装一些驱动,安装驱动后系统会莫名死机,然后开机提示不能进系统,要安装光盘修复。我想学学你怎样从原厂系统中提取驱动。我这个机器是凄惨红的i820,找不到官方的win10安装程序。

网友:
此毛桃非彼毛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了,明后天来学习。我前几天得到类似的平板,Z8300+2+32的配置,屏碎,外接HDMI能用,嫌原机WIN10系 ...

用那个软件就行,开机直接从机器里提取。不开机从官方刷机镜像里提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了,明后天来学习。我前几天得到类似的平板,Z8300+2+32的配置,屏碎,外接HDMI能用,嫌原机WIN10系 ...

只找到个原版的系统,网盘搜索一下应该能找到单驱动,链接私信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个原版的系统,网盘搜索一下应该能找到单驱动,链接私信你了

从原版里提取就行。一次全提出来。

网友:
pe还是推荐微pe,其他的几个都有捆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个原版的系统,网盘搜索一下应该能找到单驱动,链接私信你了

谢谢,我慢慢去学习消化。

网友:
芯片级维修啊。

网友C:
我也有tbook10,不弄了几次系统,江波龙就变7了,后来把bios搞出问题了不能开机,用别人说的备份也不行,后面寄去给别人搞硬盘的,没搞寄回来把触摸屏又搞裂了,这个有3个版本固件不通用的,话说备份个bios给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了,明后天来学习。我前几天得到类似的平板,Z8300+2+32的配置,屏碎,外接HDMI能用,嫌原机WIN10系 ...

重装机型原厂系统就驱动了,最简单的用驱动人生或者360驱动大师备份驱动,然后再重装精简系统,恢复驱动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tbook10,不弄了几次系统,江波龙就变7了,后来把bios搞出问题了不能开机,用别人说的备份也不行,后 ...

不知道怎么备份。
编程器没在身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机型原厂系统就驱动了,最简单的用驱动人生或者360驱动大师备份驱动,然后再重装精简系统,恢复驱动 ...

谢谢,我按你说的试试。装了三四次了,感觉驱动人生驱动精灵这些货没把驱动认完,可能是把平板当做台式或者笔记本了

网友:
用微pe吧,很烦老毛桃这些加料的pe

网友E:
科维智联的闪存不错,改N1用过他家上百片东芝了,都没问题

网友:
其实装个新的32位Win10就行,z3700系列核心驱动可以套戴尔这个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 ... de=dell-venue-8-pro,3700系列平板最合适的还是装32位的win:lol:,安装完去掉系统更新保留空间也能剩下不少

网友:
EMMC的是不是可以直接飞线出来搞个SD卡座子,然后插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科维智联的闪存不错,改N1用过他家上百片东芝了,都没问题

科维没听过,铠侠(原东芝)还行,或者用闪迪的,就别用江波龙EMM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个原版的系统,网盘搜索一下应该能找到单驱动,链接私信你了

谢谢,百毒网盘下载了win10重装包,已经安装好了,完好如初,原厂win10安装后加上系统页面文件和一个1.8G大小的recovery文件才10G多点点,应该是比较优化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原版里提取就行。一次全提出来。

谢谢,百毒网盘下载了win10重装包,已经安装好了,完好如初,原厂win10安装后加上系统页面文件和一个1.8G大小的recovery文件才10G多点点,应该是比较优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