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触控笔没电?一个小妙招解决9号电池(AAAA电池)买不到的问题

楼主(2021-01-21):
昨晚打算描稿子时发现触控笔没电了,用的AAAA电池,就是9号电池

然后今天忙里抽闲跑遍了家附近的五金店和超市,都没买到这个拐杖电池
去京东搜了下有,但是预计送达时间下个月去了,这十天我就彻底荒废了,这个忍不了
突然回想起之前拆旧电池的事,就又去五金店买了这么个9v电池

拿回来,拆掉`・ω・´

里头是六节小电池串联的
用钳子把镍片剪断,这个尺寸刚好能塞进笔里头(注意正负极别错了

然后笔就能用了

ps:买电池的话别买错了,买碱性电池(上面标的6LR6啥啥啥的
别买成碳性(6F22)的了,碳性电池拆出来是黑坨坨子没法用
碱性的9v电池貌似就南孚和双鹿有...
还有就是这种触控本是真的智商税...没数位板好用...
<水完了>

网友:
原来碱性的电池里面是这么一坨啊,下次我也拆,感谢楼主提醒

网友A:
 这种笔不是屏幕无线供电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笔不是屏幕无线供电的么?

wacom的貌似是,别的要电池

网友B:
有的层叠电池是上下传,所有这个方法待研究

网友:
学到了,
以前就知道有9V电池有AAAA电池组成,但分不清哪些是层叠的。
现在知道了:买碱性电池,上面标的6LR,别买成碳性(6F22)的了

网友C:
这小电池要是有能充电的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小电池要是有能充电的就完美了。

有的能充电的里面就是这种小电池,不过充电的都是1.2V的

网友:
得教。原来拆过9v积层电池是一层层电池芯。

网友:
与其费这个事,不如去买个充电的。
放电池的不仅要换电池,而且还可能因为电池接触问题出现问题,我自己有一个放了好久吃灰,不想用了。

网友:
确实,有些9V电池里面是扁扁的电池叠起来的,所以也称“叠层电池”

网友:
高级了,刚知道9V碱性电池是这东西

网友:
以前买过的充电电池,里面就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层叠电池是上下传,所有这个方法待研究

那种的就是碳性电池了,一般比碱性的轻

网友:
9v电池,还没用过碱性的,下次也买碱性的,寿命肯定长。

网友:
这操作可以的...其实去买个镍氢的9V电池,里面也是这种AAAA的串联,拆下来用就行了,1.2v没问题。不过充电电路要自己做一个,必须要慢充,一般这种电池都是200mAh左右,标准充电是17mA充15小时左右,电流宜小不宜大,大了就漏液。

网友:
其实小电流冲一下也能凑合用,就是得把握好分寸,别炸了

另外xxsrk(x

网友:
画的挺好玩,这个电池比7号细

网友(2021-02-20):
好方法!下次也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