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全新台达650W电源_某鱼入手(DELTA DPS-650AB-7C)

楼主(2021-01-21):
准备装一台电脑,手上有一些闲置的配件,不想浪费
正题:某鱼245上的650W台达全新,坐标深圳
请各位老师看下这电源用料和作工如何:
好的话准备再入一个,让现在的450W电源换掉。

包装盒还是挺不错的。
~~~~~~~~~~~~~~~~~~~~~~~~~~~~~~~~~~~~~~~~~~~~

电源线

~~~~~~~~~~~~~~~~~~~~~~~~~~~~~~~~~~~~~~~~~~~~

中间那个超大电解是日本的吗?

楼主:
算下了他的成本PCB 30  副板12 芯片28 电解 12 电容35 其它配件一起55 线材20 外壳15 查了下悦伦的这个风扇7块
电源的成本应该在214
包装 6块 运输5块
估计这货总价格225  不计人工的话。
大佬们帮我看看我算的对不。。

网友A:
不是全日系电容原厂风扇也不怎么样,不过你喜欢就好

网友B:
全新库存的话还不错,别看原件,应该看方案吧,转换率啥的
懂折腾的话还是库存洋垃圾啥的合适玩
例如安奈美啥的

网友C:
主动式PFC,用料也不错,就是台达的电源为啥不用自家的台达风扇?

网友:
感觉挺一般的

网友D:
感觉不像650w电源的样子。。。

网友E:
做工用料都不合格了,有400瓦就好了

网友F:
100多的矿龙不香?

网友:
台达现在这样的?和其他品牌的650w相比这个电源内部空空如也啊~

网友G:
做工还算工整,但是用料太一般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日系电容原厂风扇也不怎么样,不过你喜欢就好

我也不知道喜欢不喜欢,以实用和耐用为出发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库存的话还不错,别看原件,应该看方案吧,转换率啥的
懂折腾的话还是库存洋垃圾啥的合适玩
例如安奈美 ...

以实用和耐用为出发点呢?我是不太会折腾,如果会的话就上老服务器电源,像大佬看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还算工整,但是用料太一般般了

感觉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像650w电源的样子。。。

!~啊,我也有这种感觉,以前的电源好满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多的矿龙不香?

我不懂电路系统和维修,要是会修的话真的是买矿龙了,求个好车!我很看好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动式PFC,用料也不错,就是台达的电源为啥不用自家的台达风扇?

主动式PFC?不是服务器上才有么?我本纯属小白不懂电路,看这风扇淘宝上评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还算工整,但是用料太一般般了

是啊,做工板子质量感觉都插简练的,就是不知道这样的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用料都不合格了,有400瓦就好了

怎么鉴别他只有400W啊?请指导,我电脑配下来有2个200W的显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库存的话还不错,别看原件,应该看方案吧,转换率啥的
懂折腾的话还是库存洋垃圾啥的合适玩
例如安奈美 ...

谢谢大佬的指点
我这个要不要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