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0成本修复Switch游戏机Joycon手柄摇杆漂移

楼主(2021-01-21):
我17年差不多是第二批入手的switch,借朋友玩了挺久,然后回来我又玩了一阵,发现左手柄摇杆漂移了。圈内的朋友肯定都知道,switch摇杆漂移症状是摇杆复位后光标自动游走,或者归位慢,是通病了(据说是设计问题,任天堂最后免费维修),自己动手修理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购买一个新的摇杆拆机更换即可。
当然也有不花钱就能维修的办法——用WD40或者其他精密电子清洗液清洗摇杆,或者用吸管插进防尘帽猛吹,这两个办法都算是治标不治本的,我只尝试了后面一种,可惜作用不大……

身为拆客,肯定不能单花钱来解决问题,想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找同事借来了工具,我要剑走偏锋,拆摇杆清灰。

当时购买的港版红蓝手柄版本

背后已经有岁月的痕迹了

switch的灵魂就是两只Joycon手柄

每一只手柄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两成组配对使用,或者插在其他外设(比如纸箱、健身环、方向盘)里面,游戏体验更加

左侧手柄摇杆的塑料保护壳坏了一块

背后是Y型螺丝,手边没有合适的螺丝刀,于是找同事借了一把

刚好合适

拆开手柄,里面的电池是可更换结构

17年12月生产的机器

电池容量525毫安时,平时插在主机上,损耗应该比较小

移除电池后,中框是一个电池支架

移除电池盒中框,露出主板,左侧H形状的金属外壳,就是摇杆

拧下螺丝,解放摇杆,任天堂第一代摇杆是H型,第二代摇杆是井字型,改善了漂移的情况,要更换就是更换这个玩意

手柄下面那个白色条状物是振动器,震感相当细微,可以模拟空杯里面冰块摇动的感觉

拆摇杆,从两侧的卡扣入手,后面的金属板比较脆,掰开后小心折断

拆开后结构比较复杂,背面是一片FPC,上面有厚膜电阻,摇杆运动带动电刷在电阻上滑动,后面主控根据电阻变化还原运动的轨迹,设计的比较巧妙

摇杆上套有双层联动结构,负责X、Y轴的运动,侧面还有一个按压的按钮,对应FPC上的锅仔片

拆散全家图,摇杆帽+两个电刷+弹簧

问题就出在FPC上面,用WD40或酒精之类的,将厚膜电阻擦拭干净即可解决漂移问题

然后重新装回去,就好了~没有照片~0成本解决问题。

END

网友:
不错,里面还是比较规矩的

网友A:
总觉得电阻膜不太适合摇杆,应该用磁铁加线性霍尔等非接触。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电阻膜不太适合摇杆,应该用磁铁加线性霍尔等非接触。

主要还是厂家想节约成本。

ibm的小红点就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电阻膜不太适合摇杆,应该用磁铁加线性霍尔等非接触。

成本,成本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两个alps电位器,和ps4手柄一样,而且alps的碳膜电位器质量比过去大减。成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电阻膜不太适合摇杆,应该用磁铁加线性霍尔等非接触。

psv1000就是,可是成本太高了,PSV2000就改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厂家想节约成本。

ibm的小红点就是不错的选择。

笔记本上小红点压力感应电组矩阵不错,要是能通过手机指纹位移变化模拟滚动条,前置指纹更适合生成光标多边形手动抠图等更好。

网友C:
自从有了娃,好久没玩过游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有了娃,好久没玩过游戏了。。。

自从有了娃,垃圾都没的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