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9寸CRT黑白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21-01-21):
9寸东芝CRT黑白显示器奇怪故障,开机黑屏,电源灯亮,显像管灯丝亮,然后用万用表直流档测G2加速极对地电压后可正常显示,所有功能正常,G2从高压包到显像管通路的所有元件测试正常,请问,黑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其滤波电容性能是否良好?(或者是电阻),再有是否是因为主板潮湿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滤波电容性能是否良好?(或者是电阻),再有是否是因为主板潮湿引起的? ...

板子很干净,滤波电容换过了,就是电阻阻值比较刁钻,用表测量阻值偏差不大。

网友:
管座接触不良,霸下座子清理。

网友:
显像管废了

网友:
高压帽那里用绝缘起子拉拉火,看看有没有高压

网友:
这种现象好像飞利浦机芯的abl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