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动手改个KAZUAKI 10瓦手电

楼主(2021-01-21):
从朋友那弄了一个手电筒,可装两节18650电池。不过装上去30秒不到灯珠就烧了。后来在论坛发帖,有网友告知,这个电筒用的两节电池是专用的。两节电池不是串联,是并联的。

于是按照网友说的用两节三星电池做了一组并联的电池

然后换上以前论坛商城买的灯珠

这灯珠是暖色的,不是很亮,用起来不是很舒服
而且原机的驱动也不好,只有一档

于是在网上买了一套10瓦灯珠套装,五档的驱动板

这是拆下来的驱动和灯珠

新买的驱动集成块明显比原机的大得多
,9926是场效应管,主控被打磨过,看不清型号

先把驱动板的弹簧焊接好

然后把驱动板装到电筒上

再把灯珠安到电筒上。加上导热硅脂

最后试机,挺亮,但是没想象中的亮,感觉好像没到10瓦。

另外有个问题,这灯珠是cree xml2,里面确实是两根金线。开始的时候我也稳压电源测试,接3v电压,电流从1.3A慢慢上升到1.5A,不敢再试了,赶紧断电。为什么功率只有4.5瓦左右,我以为10瓦功率,电流应该跑到3安左右

网友:
这空心电路舱真对不起这亮度和这灯珠,工作在1瓦状态都嫌它死得快

网友A:
谢谢分享。又长又粗的家伙,我喜欢。。。。。。。。

网友:
测试LED,可调电源设置合适的电流,先设定电压低于LED额定电压,接好线,再适当调高设定电压高于LED额定电压。
恒压模式测量LED、和高压恒流模式后接线测量LED都是有风险的。
但是没有足够散热的灯还是不要试的好。

网友:
看驱动的板子不是恒流驱动,8脚无字芯片是手电档位开关,场效应管是扩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又长又粗的家伙,我喜欢。。。。。。。。

改称银总好了

网友:
收藏了一个可以2节3节组合的大电筒,可惜灯芯烧了。

网友:
飞利浦的暖光楼主居然还嫌弃?

网友:
原装那个灯柱怎么不在中间呢?感觉是个歪的

网友B:
一套10瓦灯珠套装,五档的驱动板有店铺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套10瓦灯珠套装,五档的驱动板有店铺链接吗

PDD分开买的,驱动是美鑫家居照明,8元,我用了5元券,所以不算贵

网友:
不错,换了就好

网友C:
原来这个飞利浦论坛商城里也卖过,前段时间刚改了个这个灯,色温太低了,不适合当手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个飞利浦论坛商城里也卖过,前段时间刚改了个这个灯,色温太低了,不适合当手电用。 ...

确实,用起来很不舒服。不过用料不错,基板是铜的,散热比较好,我已经打算把上面的灯珠换成Q5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用起来很不舒服。不过用料不错,基板是铜的,散热比较好,我已经打算把上面的灯珠换成Q5 ...

不是铜基板,背面覆铜的,还是玻纤板,这个灯珠功率小,散热用玻纤板够了,只是色温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