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大虾下面的数据是用的哪种校验方式

楼主(2021-01-21):
电脑串口发动的数据如下:
12101192130323A
121011921303931
12101192130443B
121011921313138
121011921313930
12101192131453B
121012122270530
121012122274736
121012122281338
121012122302938
第一组除去第一二位和后面四位,低三位开始应该是21年一月19点30分32秒,后面的应该就是这组数据的校验码,前后的符号都是固定的,请教各位大虾
这种校验方式是如何计算的。由于本人学习单片机不久对这个不是太懂,有懂的大虾,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起

网友A:
数据量太少,特征还不够。但还是有一点特点的
这两组不看校验位,只有秒差7,校验位A+7的个位也正好是1
12101192130323A
121011921303931
这两组也是这个特征:
121011921313138
121011921313930
这两组也是
121012122270530
121012122274736
但其它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样本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太少,特征还不够。但还是有一点特点的
这两组不看校验位,只有秒差7,校验位A+7的个位也正好是1
121 ...

我又截取了几组,看够不够,不够我再弄
12101221945363F
12101221946173F
121012219471930
12101221947423E
121012219481432
121012219483236
121012219490036
12101221949483A
12101221950043A
121012219503934

楼主:
自己的帖子再顶哈,麻烦大神们看看,M币是负的,能搞定的话支付宝也可以的。

网友:
这种数据量不大,估计只校验频头和频尾!!

网友:
所有数据异或后,再和3异或就是最后的校验位

网友:
用16进制显示多直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