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伟良功放 BRZHIFI三洋厚膜STK4196MK10 拆机

楼主(2021-01-21):
买了几款伟良的产品,这款还是比较喜欢的,声场比另一款价位接近的BRZHIFI先锋厚膜RSN312H24+CSR8675大得多。问题是功放蓝牙开关切换到RCA输入后,手机居然还能连着功放播放音乐(必须从手机上断开蓝牙连接),而且高低音调节对RCA输入无效,对蓝牙却有效。。。只能退掉。如果他这款功放就是这么设计的,那我就觉得很奇葩。
官方介绍:功放:AB类。输出功率:50W+50W/8Ω,失真0.01%。频率响应:20Hz50KHz。动态范围:>100 dB

菊花。你以为不同规格的六角螺丝就能难住我?看见上图哥的拆机工具没?

中规中矩的设计做工

前级放大部分,STK4196+2颗NE5532

保护电路

牛的体积不小,120W。

分体式蓝牙模块还是比较喜欢的,带NE5532运放。

网友:
蓝牙是啥芯片?没看到

网友A:
最近在计划买功放配音响,看了你这帖子不再考虑这款功放了。

楼主(2021-03-03):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计划买功放配音响,看了你这帖子不再考虑这款功放了。

我前后买了伟良约10款功放,三百到八九百都有,无一满意,最后全部退了。从此再不碰他家的产品。底噪和做工还可以接受,毕竟便宜。蓝牙控制方式和售后让人不舒服。

网友:
很好奇它power到底控制的是什么。看样子仅仅是控制静音而已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前后买了伟良约10款功放,三百到八九百都有,无一满意,最后全部退了。从此再不碰他家的产品。底噪和做 ...

有没有他家的19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他家的1969?

不支持蓝牙的没买。

网友:
可以买一个大众车载CD机,。蓝牙 usb aux CD。一应俱全

网友:
谢谢拆开给看

网友C:
喜欢听音乐,咬紧牙关买厂机,有源无源都可以。
不要碰淘宝的DIY货,有闲钱和时间,纯属折腾除外!

网友:
看到这做工果断放弃入手:Strive:

网友:
几十元买个车机,蓝牙等都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他家的1969?

1969是不是就是M6?十年前朋友用它的板diy过一台,,不知道是不是功放管匹配差还是什么问题,,,中点几十个mv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听音乐,咬紧牙关买厂机,有源无源都可以。
不要碰淘宝的DIY货,有闲钱和时间,纯属折腾除外! ...

本以为有些名气的卖家,能做出像样些的产品,不料也是那个样。。。最后伟良约10款功放/解码器全部退了, 买了拓品D50S。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69是不是就是M6?十年前朋友用它的板diy过一台,,不知道是不是功放管匹配差还是什么问题,,,中点几 ...

HOOD 1969  甲类 双10W 功放

网友:
1969 我记得伪娘有个改良版 貌似能输出 25W的功率 一直没见有2手 所以没入 其他的就。。

网友:
设计、用料和做工很一般。

网友(2022-04-23):
蓝牙优先,但是如果开关关了蓝牙,应该从RCA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欢听音乐,咬紧牙关买厂机,有源无源都可以。
不要碰淘宝的DIY货,有闲钱和时间,纯属折腾除外! ...

最反感的是有的产品设计太土了,比如有的用颜色非常深的红色或者蓝色电路板太难看了。

网友:
就是淘宝那个什么清风转盘吧~
我看评价好像也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