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哪位朋友有LED数码管取模软件可以发一个吗

楼主(2021-01-21):
哪位朋友有LED数码管取模软件可以发一个吗?

网友:
根据电路接线情况自己用纸计算,很快的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1,0x83,0xC6,0xA1,0x86,0x8E
      };

网友A:
数码管还要取模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还要取模软件啊

搞不懂带小数点和不带小数点的区别
char ww[]={0xf7,0xfb,0xfd,0xfe};
uchar dot[]={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9共阳,带小数点
char nodot[]={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共阳,不带小数点
char code_func[]={0x98,0xbd,0xbf,0xd8};//E,r,-,C
不知道小数点怎么编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带小数点和不带小数点的区别
char ww[]={0xf7,0xfb,0xfd,0xfe};
uchar dot[]={0x40,0x79,0x24,0x30 ...

小数点在最高位(第8位)置1就行了。比如2的代码为0x24,带小数点就是0x24+0x80,手机回贴,没有或运算输入,正规些是用或运算处理。

网友:
原来倒是有的,给宰了。
刚下了一个,又给宰了。
不知道这数码管的取模软件里面有什么猫腻,win10总不放过她。

网友:
看看是否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带小数点和不带小数点的区别
char ww[]={0xf7,0xfb,0xfd,0xfe};
uchar dot[]={0x40,0x79,0x24,0x30 ...

a,b,c,d   e,f,g,h(小数点)
0,1,2,3   4,5,6,7
这样对应的

网友C:
一款实用的LED取模小软件,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5DJMKI47fURZDqJehPnOg
提取码:1111   在51单片机文件夹里的LED取模软件中下载!!!!!可以自定义字符,自动,手动,取模,,自定义IO对应关系,共阴,共阳,C51 PIC ASM EM 数组编码 ,一般的需求都能满足.
免费小软件,功能比较全,新手,老手都适用
其中 对应关系的意思是: LED 数码管的的 段 a引脚 对应 单片机的PX^0 引脚,,其它类同,,,,,对应引脚可以按实际电路需要改变.

网友:
不知这个符合你的要求不

网友:
用excel做一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了。
以前给女儿做过一个,现在不知道扔哪里了。

网友:
LED数码管驱动编码都是根据自己的接线徒手画表格,从来没有用过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款实用的LED取模小软件,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5DJMKI47fURZDqJehPnOg
提取码:1 ...

这个是好用,就是win10报毒,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带小数点和不带小数点的区别
char ww[]={0xf7,0xfb,0xfd,0xfe};
uchar dot[]={0x40,0x79,0x24,0x30 ...

横竖只用了7位,第8位是留给小数点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好用,就是win10报毒,不知怎么回事

用一个加壳软件,给它加个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加壳软件,给它加个壳试试

估计已经被人加了壳,所以报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点在最高位(第8位)置1就行了。比如2的代码为0x24,带小数点就是0x24+0x80,手机回贴,没有或运算输 ...

明白了,感谢老师解惑

网友E:
只有真正弄懂了2#的图表,不但你这次程序的段码表小数点亮不亮的问题可以解决,即使将来遇到引脚按照其他顺序排列的板子也可以编程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真正弄懂了2#的图表,不但你这次程序的段码表小数点亮不亮的问题可以解决,即使将来遇到引脚按照其他顺 ...

我真的理解了其编码原则,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带小数点和不带小数点的区别
char ww[]={0xf7,0xfb,0xfd,0xfe};
uchar dot[]={0x40,0x79,0x24,0x30 ...

一共ABCDEFG DP ,  DP亮就是1,不亮就是0. 你自己对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