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利浦DS1155/93基座音响拆解 固件备份

楼主(2021-01-21):
闲鱼超低价收回来的飞利浦手机基座音响,外观很好看。音质还行。

正面隐藏着一块显示屏,可以显示时间和音量

插上手机即可充电,可以边充电边刷抖音,而且音质体验比手机自带外放要好很多很多

时间不用手动设置,只要手机有音频输出即可自动读取手机的时间

准备拆解

底部

撕开胶条即可看到螺丝

分离外壳

外壳底部分为内外两层

内层外壳边缘有密封胶条

密封胶条

电源小板

USB口只能输出电压为其它设备供电,不带读取U盘功能

显示屏使用一篇钢片固定

取下外层外壳就能看到显示屏

数码管显示屏

PT6964驱动IC

楼主:
上盖部分,主板和喇叭都固定在这里

拆下主板

主控IC,ALi M7707

PT7314音频驱动IC

N25S040储存器512KB

D8563F时钟驱动IC、又一颗N25S040储存器、3959是苹果Lightning转音频IC

PAM8403立体声放大器、4558运放

4脚7805稳压管

主板背面

电容和电感

喇叭和倒相管

喇叭参数,体积不大,但是磁石却很大

灰尘挺多的

喇叭侧面

喇叭安装孔

倒相管

Lightning接口和按键排线

Lightning底座

楼主:
固件备份

拆下U202和U204储存器芯片

用25系列芯片编程器读取固件

芯片夹(注意芯片方向)

编程器操作

由于编程器不能自动识别这种杂牌芯片,所以需要手动设置芯片,品牌选华邦的,型号选择25Q40就可以

然后读取芯片

读取成功是这样子有数据的,如果读取出来全是00的就表示芯片没装好

读取完成后点保存

另存为xxx.bin文件

两个芯片都备份完成了

芯片安装回去,要注意方向,芯片和电路板都有个小圆点做标记

焊接完成

最后是散件全家福

网友A:
8脚芯片怎么焊下来的?是加热吸走一边的锡,再干另外一边吗?

网友B:
8403+两个铁氧体小喇叭。。淘宝几块钱的音箱同款水平啊,估计是贴牌的东西吧
可以考虑换两个喇叭,效果能提升不少。

网友:
有备无患啊 !

网友:
建议分享一下固件,多备份一份,也让帖子更完整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怎么焊下来的?是加热吸走一边的锡,再干另外一边吗?

直接用电烙铁堆锡就可以焊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03+两个铁氧体小喇叭。。淘宝几块钱的音箱同款水平啊,估计是贴牌的东西吧
可以考虑换两个喇叭,效果能提 ...

看外壳做工非常好,感觉不像贴牌的。
但是电路板做工确实又很像贴牌的,现在的飞利浦普遍都是贴牌的了。
不知道这个2013年的产品会不会是自家产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是的,因为我试过一些设备无端端固件损坏的,所以现在都习惯了备份一下

网友:
老东西就是漂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怎么焊下来的?是加热吸走一边的锡,再干另外一边吗?

风枪吹,没风枪就两边堆锡,快速来回加热

网友:
尺寸合适的话整一对哈曼卡顿拆机1.75寸扬声器,不到20块钱,比这对扬声器好

网友:
请问连接手机的底座是固定死的吗,还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想买个但担心如果底座插头是固定死的,在取放手机时会因为角度不对导致充电口变形,还望楼主解答下。

网友:
巨关心边充电边转音频是这么做到的 3959一个ic能做到吗?是官方认证的方式吗?会不会跳出不支持此配件的弹窗?我一直想自己做一根官方认证的边充电边插耳机的线 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没风枪就两边堆锡,快速来回加热

 两边怼锡,看来要眼疾手快才行,不然一边融化了,另一半又凝固起来。

网友:
lz是哪里的朋友?武汉一个朋友家电id叫黯然销魂饭 和你是一个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怼锡,看来要眼疾手快才行,不然一边融化了,另一半又凝固起来。 ...

也不需要多快,散热没那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怎么焊下来的?是加热吸走一边的锡,再干另外一边吗?

这么小的空间怕是难以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