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闪迪颗粒id错误问题

楼主(2021-01-21):
求教,闪迪15059不应该改ddk参数开卡吗?
怎么改都不合适,一直id错误。
求个2246xt的参数

网友A:
这样改试试看
A最后位=SanDisk,256Gbit(16K),SD8DDK
SanDisk,256Gbit(16K),SD8DDK=45,3A,95,93,7A,50,2,08,10,0,2018,2048,2,9,5,256,2,16,1280,3,84,8F,27,30,2,5F,21,29,0,2,1,52,51,0,A2,0,1,1,0,C0,66,66,66,66,12,26,66,66,55,55,55,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试试看
A最后位=SanDisk,256Gbit(16K),SD8DDK
SanDisk,256Gbit(16K),SD8DDK=45,3A,95,93,7A,50,2,08, ...

好来,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