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炬为U96P USB电能监测仪(U表)拆机+简测

楼主(2021-01-22):
前两天在淘宝买的炬为U96P,各种优惠叠加抵扣到手20块多点,到手拆开看看啥模样

买它主要还是看中了大电流和快充多协议识别,就是箭头指的那句话看不懂是什么情况

U96P的技术规格

新版和旧版对比

拆开外壳,正面就一块彩屏

屏幕底下的双面泡沫胶

微动按键

USB公头,正负极触点是比较宽大

USB母口,正负极触点也较宽

板子背面元件特写

外壳很紧,相当不好开,无法避免的把边缘抠花了

电压电流数值比较准确

槽点来了,给两部小米手机(都支持QC2.0/3.0)充电,手机在电量比较满的情况下,快充协议识别错误。本应该显示QC2.0或者QC3.0,结果显示的是SCP VOOC和QC2.0 VOOC。

去淘宝咨询了客服,答复是U表通过D+和D-电压来识别快充的种类,如果手机在接近满电的状态检测(此时大概率是处在5V充电状态),识别会不准确;需要手机在6V/9V这样的高电压下充电才可以正确识别快充协议。

之前坛友girlstorm测试的时候也有类似协议识别错误的问题,地址跳转在这里

emmmmm,那就当个支持大电流的U表用用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大半夜的不睡觉,得得嗖嗖

网友:
有些快充协议在充电后期(超过60%-70%)会关闭快充,虽然手机仍然显示协议成功,其实功率已经大幅降低。

网友:
退货不退款哈哈

网友B:
谢谢分享。昨晚我也测试了下,正如元老所说,充电识别张冠李戴,我还以为我的手机支持多种快充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半夜的不睡觉,得得嗖嗖

数码之家的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

网友C:
一定是砸场子的哈哈,睦版卖三千多积分不包邮

网友D:
炬为客服这个回答纯粹忽悠,遵循qc3协议手机无论充电初期末期只要握手开启qc快充都不会切换到5v dcp或其他,即便是到末期自动降低电压到5v左右也仍旧是qc3协议(qc3 可以低于5v),如果识别错误就是u表检测算法不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昨晚我也测试了下,正如元老所说,充电识别张冠李戴,我还以为我的手机支持多种快充协议。: ...

qc3握手后电压每时每刻都在自动调整,手机会根据电池电压和线阻来确定最佳充电电压,握手后调压也是通过d+ d-进行,5v是初始电压,假设手机算法根据电池电压和线阻确定握手后第一次输出电压初始值为6.2v就需要通过d+ d-发送6个脉冲,如果u表刷新率或者采样或者算法上不能正确识别这一连串动作就会抓瞎,scp是通过d+d-调制来通讯的,如果被错误识别为scp,猜测是把qc的调压脉冲或者干扰识别为调制脉冲了(scp fcp协议无公开资料,都是自行抓波形逆向分析,很多厂家不能把触发和识别做稳定),识别成vooc就更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昨晚我也测试了下,正如元老所说,充电识别张冠李戴,我还以为我的手机支持多种快充协议。: ...

手机表示不背这个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是砸场子的哈哈,睦版卖三千多积分不包邮

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否认三连

咱实事求是,U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炬为客服这个回答纯粹忽悠,遵循qc3协议手机无论充电初期末期只要握手开启qc快充都不会切换到5v dcp或其他 ...

赞同球球的观点,我也觉得是算法有点问题,这个表价格在这,全能而且判断精准,似乎也是有难度的,客服那边也承认尽力只能做到这样了。

网友:
这东西协议识别就是个乐子,反正知道了也没啥用处。买过两个,感觉精度其实有限,小电流误差比较大。
其实你看看它的结构就知道了,里面就是一个低精度的支持低端电流采样的运放,测量由8051 MCU去完成,使用的是片内10-bit的ADC,但是基准电压居然是由类似AMS1117的LDO提供的,误差不大才有鬼。

网友:
好东西,有钱了去买一个!

网友E:
想看看那个一毫欧电阻在哪呢?

网友F:
又有新玩具到手

楼主M多,可以兑换睿登的USB表

网友:
要是有黑白点阵3英寸大屏版本更好,有利于拍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看看那个一毫欧电阻在哪呢?

报告老哥,不知道,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有新玩具到手

楼主M多,可以兑换睿登的USB表

先攒着m,等有新款螺丝刀了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