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iPhone扬声器,有没有大佬知道里面有堆白色小球是啥?

楼主(2021-01-22):
iPhone 6s 的扬声器组件

用小刀去除封胶,撬开盖板

中间是磁铁、线圈、振膜,上方一个小腔室不知道放的是什么,塑料包边+网罩封起来的

撬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堆白色的小球
手捏一下就变成粉末一样的东西了,有大佬知道这是啥么?起什么作用?调音?

继续往下拆,磁铁线圈振膜三件套

一共5块钕铁硼磁铁,表面电镀。4x长条形+1x方形

网友:
应该是干燥剂来的

网友:
bass粉吧,改善音质的

网友:
干燥剂,防潮吸水汽

网友:
不会是干燥剂吧

网友:
你好,这是高科技碳纳米管材料,可以增加手机续航防止进水提高音质增强信号。。。。算了编不下去了。这不就是干燥剂吗?

网友:
小磁钢不错,可以用来吸取螺丝分类,避免装回东西时找不到正确螺丝。

网友:
改善音质用的,超线性扬声器

网友:
微孔气氛球,用来活跃气氛用的

网友A:
6s的音质一般般 到7p以后声音就厚实很多 貌似是共振腔大了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s的音质一般般 到7p以后声音就厚实很多 貌似是共振腔大了一些

双扬声,体感很不错

网友C:
这个是吸音粉,吸收不良的高频振动,改善音频性能的。
我在歌尔工作过一段时间,问过声学的工程师。
这个玩意挺脆生,一捏能捏碎,捏碎了就是白色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吸音粉,吸收不良的高频振动,改善音频性能的。
我在歌尔工作过一段时间,问过声学的工程师。
这个玩 ...

厉害了大佬,学习了

网友(2021-02-27):
就知道肯定不是干燥剂这么简单。。。既然在里面的那肯定和音质有关系

网友(2021-12-01):
这个声腔扩容粉,可以下潜低频,让扬声器的共振频率往下降100~200Hz,增加有效频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扬声,体感很不错

还是单声道,只是声音大了

网友:
买到用于运毒的手机了

网友D(2022-03-11):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吸音粉,吸收不良的高频振动,改善音频性能的。
我在歌尔工作过一段时间,问过声学的工程师。
这个玩 ...

这个会不会因为某些原因碎了,从而影响到扬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会不会因为某些原因碎了,从而影响到扬声器?

一般碎不了。这玩意虽然不结实,但是毕竟太轻太轻了,一般坏不了。如果坏也是出厂前震动测试就坏了,不会出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