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ZBJ深圳滨江万用表 DT9205A拆机+弹片位置

楼主(2021-01-22):
收了两台SZBJ深圳滨江牌的DT9205A万用表,有点小惊喜。

两台共40元,虽然没有外边胶套,但是这个表是把表头掀起来用的,所以无所谓了。

外壳正常使用磨损痕迹,开机正常使用。测量了个8欧姆电阻,精度还真不错。超值了。

接下来是拆机图,做工挺不错的,毕竟是个牌子,不算杂牌。用料挺扎实,该有的都有了。还是个大板。现在的新表这个价格都没这么大的板子了。

最后是弹片位置图。,左边是箭头指向位置。

网友A:
有个一样的 液晶屏缺笔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一样的 液晶屏缺笔画了

短接7106的Test和V+看看,屏幕能否显示满屏1888,看是否缺笔画。
要是缺就是7106有问题,不缺就是导电斑马条接触不好。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