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光催化捕蚊器ANJ-1,这玩意儿是打算饿死蚊子?!

楼主(2021-01-22):
话说偶运气差,捡不到好东西,这玩意儿只能说还算完整
好歹带点电,拆了就扔

蓝爸爸的蘑菇造型

有这个就不算三无了
PS:为啥要加“(普通合伙)”几个字?
特地问了度娘,结果就是无限公司的意思——无限责任。相对还有“有限合伙”,也即是有限公司

蘑菇头上是开关

底部可以霸气侧漏

蘑菇头的下部有LED灯

对应下方是进风口

先拆的底盖
塑料都比较差

栅板下(上)是风扇

再拆蘑菇盖

阻容电源板和灯板

电源板焊接面

灯板灯侧

拆散来个全家福

留下电源线、风扇和LED,其他都扔了
看起来这玩意儿就是利用紫光吸引蚊虫,再用风扇吸进去,然后饿死、渴死它们
至于实际效果,偶表示怀疑,至少偶拆开的时候里面没蚊子

祝大家周末愉快,胃口常开!

网友A:
这东西我有个USB的,有效果的,不过范围太小了。。。。。风干蚊子

网友B:
还是有用的,就是有光有风声这一点不好

网友:
有用的,是风干蚊子,呵呵

网友:
不是饿死,而是诱捕后脱水风干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要看是不是紫外线灯,用钞票一试就知道了,如果只是蓝光led基本没用,紫外线led就 很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有个USB的,有效果的,不过范围太小了。。。。。风干蚊子

哦哦,原来是先渴死

网友:
普通合伙,就是别找我,我不负责任。

网友:
我家用的就是这,一个夏天里面可以杀死几十上百个蚊子

网友:
这是风干蚊子用的,使蚊子脱水死亡。。。。。。

网友:
楼主使用方法错误了,正确做法是把此机囚困的蚊子拿出来,逐个喂一勺鹤顶红,然后在放进去等待蚊子悄无声息的,平静无痛苦的离开世界,魂归故里,这次是一个食物链顶端人类要做的风范,人文关怀,可以不爱,但别虐待!饿死渴死太过残忍和漫长,安乐是最文明的行之有效的方式,爱蚊志士祝你幸福!

网友:
连风扇都用上了阻容降压。。。。。。。。。底线呢

网友:
据说这个东西灭蚊效果还是可以的(属于物理灭蚊),比超声波的灭蚊器有效果。

网友:
活活风干蚊子,在蚊子较多的地方很管用,家里有一只蚊子时比较难逮

网友:
看上去完全可以用220伏塑料简配版建准3到5瓦风扇,再配个自镇流诱蚊灯珠。

网友:
这是蚊子木乃伊制作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用的,就是有光有风声这一点不好

是会有点光污染,声音并好像不大

网友:
光催化名字起的挺玄乎的。

网友:
看着这么简单,效果估计也好不到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