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开了一个 slc模式的SM3281 U盘

楼主(2021-01-22):
前几天买了几片黑片qlc,可惜只有一片能用,其他的都是垃圾
但不要误会,能用不是说是好的,开成128g的qlc后放置半天就会不识别,也就是说已经不能当qlc正常使用了。
于是问了下高手,绝对用黑片工具开成slc模式,容量变为原版的1/4,但是可靠性变强。

于是一咬牙,做了这个U盘

看下芯片,3281+因特尔qlc

跑个圈,速度可以,放置一晚,可以正常识别
好吧,黑片果然不是我等普通人能驾驭的,大家以后还是买正片使用吧,要不然真是欲哭无泪

网友A:
3281BB + KIOXIA(铠侠) TH58TFT0T23BA4K - 2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128GB,这个能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BB + KIOXIA(铠侠) TH58TFT0T23BA4K - 2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128GB,这个能不能开 ...

好像只有qlc能开slc,我感觉就是在通电的情况下和slc的性能差不多,断电长时间保存应该还是比不上真的slc但应该比较接近

网友:
还是正片可靠

网友(2021-05-30):
楼主,你好。想问下黑片工具开SLC模式需要如何设置?
麻烦了,谢谢

网友:
看这篇文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554

网友:
ecc调到6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