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锂电池内阻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1-01-22):
社区里都是高手,请问一下,在家里如何能测试内阻相近的锂电用于编制电池组。

用万用表可不可以测试内阻?

网友A:
万用表不可以测试内阻

网友:
LCR电桥可以

网友B:
简易电池内阻测试仪
电子业余爱好者经常要用到电池,电池种类繁多其特性差异很大,特别是在电池串联时要对电池进行配对。配对时除了对容量、开路电压测量以外最好还要进行电池内阻的一致性配对,电池内阻是影响串联电池充放电平衡的关键因素。专业的电池内阻测量仪都比较贵,本文介绍一种容易制作的电池内阻测试仪,可以测量毫欧级的电池内阻或毫欧级的固定电阻。电路图:

电路原理:用555时基电路产生1千赫的方波,电路中C2、R2为定时电容和电阻,频率F=1/(2*0.693*C2*R2)。R2直接接集成块的3脚,这样可以节省元件,而且使得占空比为50%。3脚信号经R3、C4、C5向被测电池注入恒定的交流电流,交流电流的值为100mA。用数字万用表200mV档,测量AB两端的电压降,如10mV被测电阻就是100毫欧。在交流电路中要使得电流恒定比直流电路中要复杂的多。本文用直流恒流供电法来解决,用LM317制作直流恒流电源给555集成块供电,(LM317的ADJ为1.25V取R1为25欧姆)供电电流为50mA。在测量中555集成块的8脚电压会随着被测电阻(负载)的大小而变化(7V左右变化),而使得被测负载上得到恒定的电流。在实际使用中要考虑555工作电流消耗,可在R1上并联电阻(如并1K电阻恒流电流会增加1.25mA)来加以修正。按照电路图制作的线路板:
数字万用表交流200mV档。结果是读数向右移一位(读数为0.1则是内阻是1毫欧)
再为数字表做一根表笔。用红黑两个香蕉插头,在红的插头线路中串入一个0.47/450V的电容。如图:

这个电阻标称为:0.05Ω,测量结果是4.9再乘以10这个电阻是49毫欧。另一个60毫欧的电阻看测量结果:

该电路简单容易制作,可以测量毫欧级的电阻、导线电阻、开关的接触电阻等,也可以作为电池内阻一致性配对之用。但由于没有标准的内阻表进修校对,故不知线性度、精度如何。

亲身制作测试与后来买了内阻表测量对比误差不算大,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
还是买个表吧。。。实用点

网友:
经常用的话还是买个成品表吧,实用一些!

网友:
初中物理知识:伏安法测内阻——电池开环是两端电压为E,电池闭环接电阻,两端电压为U,电路电流为I,则电池内阻为R=(E-U)/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电池内阻测试仪
电子业余爱好者经常要用到电池,电池种类繁多其特性差异很大,特别是在电池串联时要对 ...

谢谢!真可以参照一下。有线路板图纸吗?

网友C:
好方法,有机会我也试一试.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有机会我也试一试.谢谢

最简单的就是,用一只标准电阻,我是用了一只5欧姆的,标定为R,将电池的内阻标定为r. 然后将电路闭合。用两只万用表,一只测电压,另一只测电流。内阻r=V/I-R。但这个方法不是很精确,在家庭情况下,一般估算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E(2022-02-23):
还是买内阻表吧,也不是很贵,另外压差和容量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内阻表吧,也不是很贵,另外压差和容量也很重要!

此处的压差是指组电池组时各个单体锂电池的电压差?

网友F(2022-04-04):
+慧联A10+悦虎1562M 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慧联A10+悦虎1562M 买

这两样东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不可以测试内阻

高级的万用表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用一只标准电阻,我是用了一只5欧姆的,标定为R,将电池的内阻标定为r. 然后将电路闭合。 ...

一个万用表测电压,这个可以有,一个万用表测电流,怎么测?不知道你家的万用表电流档内阻多大,我家的最好的表,电流档内阻是电池的数十倍,还有你标定的这个5om的电阻,也远比的电池内阻大得多,一般的18650电池,内阻在30毫欧姆左右,你确信你这个方法可行?实际验证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有机会我也试一试.谢谢

别试了,测量毫欧姆级的电阻,如果不使用四线制测量,接触电阻,系统内阻,分分钟搞得你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电池内阻测试仪
电子业余爱好者经常要用到电池,电池种类繁多其特性差异很大,特别是在电池串联时要对 ...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资料。我参照您说的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