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开拆霸王小子掌上Q7游戏机

楼主(2021-01-22):
最近收到一台霸王小子掌上Q7游戏机

还是挺小巧的,三维约为10 x 7 x1.5
盒子上写着2.2寸,实际上是2.4寸彩屏

内置300个游戏,这个大家都懂,很多游戏其实是重复的,换一种玩法而已。

看易碎贴,应该是2018年生产的

都是用螺丝紧固,不管了,直接开拆

主板,不出所料,是牛屎封装

飞索16MBytes(128MBits)MirrorBit Flash

LCD屏没查到相关资料,不知有没有大牛知道此屏情况。

网友:
后期的充电IC都被省略了,只用了二极管来代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510

楼主:
同样是16MFlash,为何我的只有300合一,3.0寸屏的有400合一,甚至有些是500合一?
不知能否加游戏?

网友:
看看了解一下,见识一下,见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是16MFlash,为何我的只有300合一,3.0寸屏的有400合一,甚至有些是500合一?
不知能否加游戏? ...

400合一后面全是重复的游戏,而且不同的游戏大小也不一样,像超级马里奥、魂斗罗这样的“3A大作”容量虽然比那些凑数的小游戏大,但是同样也好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合一后面全是重复的游戏,而且不同的游戏大小也不一样,像超级马里奥、魂斗罗这样的“3A大作”容量虽 ...

容量不大啊,几十KB,之前看三目童子好像是31KB,魂斗罗好像更小,有的游戏才几KB,一合一的大卡游戏像魔法门、吞食天地这种好像才512KB我就自己买一个国产PSP游戏机自己下游戏装进去

网友:
要是有二维版本我的世界多功能沙盘游戏更好,三维的话肯定带不起来,其实二维也不错,建速降自行车地形比三维简单,操作起来比三维容易,同时可以加载自己喜好模组。

网友:
这种游戏机分享过很多次了,用料一般不值得出手了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2022-01-15):
flash看着跟二手拆机下来的一样

网友:
屏幕来自:
深圳市瑞阳达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2022-02-19):
引用 楼主:
同样是16MFlash,为何我的只有300合一,3.0寸屏的有400合一,甚至有些是500合一?
不知能否加游戏? ...

因为很多游戏都是重复的,哈哈

网友:
要是能自己换游戏就好了,什么重装机兵啊,封神传,霸王的大陆。。想想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