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个VST车用内外双显温度计

楼主(2021-01-22):
拆机视频结构很简单,就不多解释了。12v供电,可以显示日期,电压,两个温度

外部温度机的探头,应该就是一个热敏电阻吧

电路板很简单,开关是用来切换双色背光的。排线连接按键板,斑马纸连接屏幕

小黑豆是用于测量内部气温的

翻过来果然是一坨牛屎。右侧的集成块是LM358

液晶屏的背光板,是底下LED照明的,均光板是用胶贴在屏幕背面的,就没拆,要是能拆掉,就能看见透明的屏幕

可以看到,背光板也分好多层,如果自制台灯,用这个东西做光源扩散应该是非常好了

【end】

网友:
不是按套路要换晶振嘛

网友A:
这一款的内部估计和这个的差不多,背光能切换颜色。

网友:
牛屎到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款的内部估计和这个的差不多,背光能切换颜色。

应该是同一块牛屎

网友(2021-05-26):
这个好长条的可以改车  用,想买一个屏太大,但是家车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