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蓝弦蓝牙耳机

楼主(2021-01-22):
几年前修过的一个蓝牙耳机,今天拆开看看

NFC天线

两块铜箔是触摸按键

充电口修过

这货我没有找到它的天线在哪里,看到的这个是假的,信号特别差

从话筒里面出来两根屏蔽线,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里面有两个话筒吗?

电池后面这块牛屎芯片难道是温度传感器

碳纤维话筒杆

网友A:
CSR8645不错了,难道那个印刷电路板不是天线吗

网友:
竖插着的就该是天线,上面的贴片原件是个啥,应该是用来调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R8645不错了,难道那个印刷电路板不是天线吗

不是,那里只有一个按键开关,靠近印刷线路那个焊盘没有和任何线路连接,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