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折腾黑群晖NAS的功耗,记录一下

楼主(2021-01-22):
用的一台老的惠普台式机。
情况记录:G620+H61+2G+2T紫盘*2+机箱风扇,待机39W,占用大的时候43W

然后觉得功率太高了,想着尽量节省的降低一些功耗。
查了一下,H61可以用3代22nm  TDP35W的CPU。 G620是2代,TDP65W

在淘宝实付5元买了一个G1610T,35W,原主板BIOS不支持22nm,换BIOS,成功启动

G1610T+H61+2G+2T紫盘*2    待机35W

草,折腾半天只降了4W,还去掉机箱风扇的情况,实际估计只降了2W

然后想换个低功耗平台算了,小黄鱼80大洋买一块,梅杰N3150主板

N3150+2G+2T紫盘*2   待机28W

额,算了,不折腾了,不努力了。

N3150用一块500W金牌电源启动群晖引导,没有接硬盘,功耗16W。

以上是这几天折腾的记录,总结一下,能旧物利用就可以了,新平台不回降很多功耗

网友A:
用一般的台式机做NAS是很耗电的 还是得买类似刮牛星际的那种

网友B:
即使是金牌电源,在低负载下功耗也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般的台式机做NAS是很耗电的 还是得买类似刮牛星际的那种

蜗牛J1900,实际功耗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金牌电源,在低负载下功耗也不低的。

可能ARM+DC电源才能省电

网友C:
看到500w差点喷出来 楼主换个小点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500w差点喷出来 楼主换个小点电源试试

只是拿个品质更高的电源做测试,300W以下有金牌电源吗?

网友:
Intel Pentium G2100T @ 2.60GHz
Intel Xeon E3-1220L V2 @ 2.30GHz

不顺手测试加内存吗?

网友D:
据说ATX电源自身功耗也不小。

楼主不妨试试DC直接供电的小主板,17×17的不知道怎样,用的12×12的J1900,待机状态不到10W。

不过没有接机械硬盘。

网友E:
不能光看TDP的,同一代的CPU在低负载时候功率差不多。
题外话,想收你的G6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ATX电源自身功耗也不小。

楼主不妨试试DC直接供电的小主板,17×17的不知道怎样,用的12×12的J1900, ...

我看过DC-ITX小板,基本都是工控拆机,或者不知名的,想想800元的硬盘还是算了,ATX电源更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光看TDP的,同一代的CPU在低负载时候功率差不多。
题外话,想收你的G620。 ...

功率确实几乎不差,CPU现在还不出

楼主:
这个U的主板不行

网友:
这功耗太惊人了。楼主应该尝试一下不带硬盘的功耗,那才是真实的平台功耗。N3150按说应该很省电了,TDP才6W。还有楼主电源太大。我用J1800的平台,一块1TSSD,待机实测功耗13W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率确实几乎不差,CPU现在还不出

建议换个200W左右电源测下,不过黑群不做多功能确实不需要太强的U,我的4个盘的测过大概是38W左右的功率,一天1度电。想收你的U是因为想起来还有个闲置的S1200KP主板没有CPU用,现在上面的E3 CPU TDP 95W,小机箱里面实在没法用,太烫了。

网友F:
我买的主板cpu一体机,加装2g内存,4个硬盘,也在40w左右,没想过去折腾。。可能花的精力还不如去收一个星际蜗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个200W左右电源测下,不过黑群不做多功能确实不需要太强的U,我的4个盘的测过大概是38W左右的功率, ...

我黑群晖用的电源是230W,用500W的只是比较下两2不同功率品质电源下主板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主板cpu一体机,加装2g内存,4个硬盘,也在40w左右,没想过去折腾。。可能花的精力还不如去收一 ...

星际蜗牛J1900,2块硬盘功耗也是30W左右。你的4块硬盘40W也差不多

网友:
我的1037U 不接硬盘,2加32G ssd 待机14W,打算冷备份用,尔偶开一下就行,  这几天搞了一个z3735,不接硬盘待机3W,加个远程开关机,远程用一下也不错。主力就下载宝加USB:3T 3.5寸,待机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