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找出6年前的ssd测试图,和现在的对比

楼主(2021-01-22):
这个是2014年老笔记本换的128g sata口ssd,由于笔记本不支持sata3,只能按sata2运行,当时做了截图。

这是今年新买的笔记本,512g 的ssd,截图如下

留图为证,抽空再测一下128的盘现在速度这么样,然后过几年再测512的速度,看掉速情况。

网友:
时代在进步,技术在革新

网友:
你用前朝的剑来斩本朝的官

网友A:
还以为用了6年的SSD再次测试对比呢

网友:
时代在进步,技术在革新,电子产品都是买新不买旧,技术工艺不同,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B:
再过几年,可能128g的还能用,512g的就不确定了~

网友:
浦科特M6S在SATA3接口上还是很强的/你给用在了SATA2接口上/速度降低一半/SATA接口对比M2接口速度肯定没法比啊:lol:/时代变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用了6年的SSD再次测试对比呢

明天测一下,那个硬盘还好好的呢,就是本子太老了,跑不动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过几年,可能128g的还能用,512g的就不确定了~

担心的就这事,所以我在想,要不要200块钱,买个256的tf卡,一直插在电脑里,每天定时把重要数据,备份到tf卡里,这样万一ssd坏了,数据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担心的就这事,所以我在想,要不要200块钱,买个256的tf卡,一直插在电脑里,每天定时把重要数据,备份到 ...

TF备份其实更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备份其实更不安全。

为啥,难不成和ssd同一天坏?
还是说tf坏了根本不知道,等哪天ssd坏了才发现tf没用?

网友:
tf我感觉更不可靠,掉盘的固态还能来个量产,tf就只能扔了,手里不能识别或读写困难的tf倒有不少。

楼主:
已经使用了6年多的ssd测试来了,看起来掉速不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难不成和ssd同一天坏?
还是说tf坏了根本不知道,等哪天ssd坏了才发现tf没用? ...

电荷存储总归还是不如磁存储耐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担心的就这事,所以我在想,要不要200块钱,买个256的tf卡,一直插在电脑里,每天定时把重要数据,备份到 ...

保存数据TF远不如机械硬盘来的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数据TF远不如机械硬盘来的可靠!

是的,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嘛。
机械硬盘要外接,就不可能做到天天备份,人总有懒惰的毛病的,总觉得不碍事,哪能那么巧今天坏,今天不想备了,明天再备,明天再拖明天,这样哪天ssd一坏,数据只能回复到很多天前的,我之前就是用机械硬盘备的,一年下来备的次数算起来不超过5次,好在ssd并没有坏。
但是内置tf卡就不一样了,电脑上设置定时任务,每天备份一次,tf坏了会提示不成功,换个tf就是了,ssd坏了用tf恢复昨天的数据,我就不信ssd和tf那么巧就同一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