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能麦一体机开关坏了

楼主(2021-01-22):
全能一体麦克风,用了一段时间后,只能开机不能关机了。以前,短按开机,长按关机。现在不能关机。小弟出来乍到,请论坛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开关的问题大点,你可以用镊子替换一下开关的功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问题大点,你可以用镊子替换一下开关的功能试试。

有道理,我看一下

网友:
二楼说的可以先试一下的。

楼主:
开关位置,两张图正反面,没办法修理,不知道哪里毛病。

楼主:
都是电路板,镊子卡不住

网友:
难道不是按键接触不灵?直接换掉按键试试

楼主:
直接在电池负极接了一个开关,先用着吧。

网友(2022-08-23):
同麦,,近期突然麦没声音了,当喇叭用了。。然后发现对着咪芯用力喊,才有一点点响。。。求故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