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京东联名款朗科(Netac)32GB TF(MicroSD)测试,当场翻车

楼主(2021-01-22):
去年自己买的,没怎么用,

然后今年莫名其妙打不开,格式化后32G 变1.8G

购买理由

然后联系京东售后,直接换新~

换过来直接翻车~ 当场就是坏的,很多评论也一样

win10

urwtest_v18

外观展示

使用感受

测试写入 超过500M ,速度开始过山车,瞬间低到1M/s 左右

写完后,直接报错

总结

还京东联名~ 拉东哥一起下水

看来U盘专利到期了,也没啥搞头了

网友A:
朗科(Netac)很久没有出过像样的U盘了,东哥下水也是自己找的。
如果换货也包邮能就无休止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科(Netac)很久没有出过像样的U盘了,东哥下水也是自己找的。
如果换货也包邮能就无休止的换! ...

开了plus,换货不要运费
昨天申请换货,又换了一张,炒锅2G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科(Netac)很久没有出过像样的U盘了,东哥下水也是自己找的。
如果换货也包邮能就无休止的换! ...

网友:
传说中的扩容卡重现了?

网友B:
朗科的卡最好别买 U盘可以抽奖试试运气 我4年以前买了个256的U903黑片U盘用到现在也没坏

网友C:
你考虑下接口或者读卡器的问题
用后面的USB接口
我之前遇到过好几回这样让我去看的,说内存卡坏了找我帮忙恢复数据
插到机箱屁股换个读卡器就正常了

网友D:
不能直接退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考虑下接口或者读卡器的问题
用后面的USB接口
我之前遇到过好几回这样让我去看的,说内存卡坏了找我帮忙 ...

换了读卡器试过,
同样的的读卡器,闪迪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直接退货么?

说超过7天了,只能换~ 垃圾换垃圾,想起假一赔十,赔10个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科的卡最好别买 U盘可以抽奖试试运气 我4年以前买了个256的U903黑片U盘用到现在也没坏 ...

四年前 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