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亚克力做一个25*18*11的机箱。可以自己热加工。

楼主(2021-01-22):
其实上盖可以用2.5薄点的板子,自己热加工,最好有两个直角的角铁来压。
我用的3.5厚的有些厚了。

这种固定方式还是比较科学的。想了好久。

粘接用的是环氧透明AB胶,合众的。,再有那个铸工胶也挺结实的。但难看啊。黑黑的。

聚丙烯AB胶的不行,这里要承受拉动的。

网友:
好注意,想弄一个cad图,用激光切割机划拉一下,做成1U小机箱放在机架里面。

楼主:
亚克力,热加工,用喷枪,或者工业电风筒,吹软。但要有角铁夹

网友A:
专门的亚克力胶,10来块一瓶。就是有毒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亚克力胶,10来块一瓶。就是有毒性。

哥罗芳? 这货粘性还行不像502那么脆.但我喜欢用螺丝固定,黏胶一时爽事后很勉强.

楼主:
好像就是丙酮,溶剂。

楼主:
机箱肯定都是有螺丝的,要不怎么拆装啊?都粘死了。

网友:
透明的不建议 因为电脑就是个高科技静电吸尘器  积灰之后很丑很丑  我觉得用那种黑色的合适

网友B:
用透明材料做   是个挑战,
如果真的追求美观的话

薄板和厚板的结构工艺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透明材料做   是个挑战,
如果真的追求美观的话

看你签名我们应该是同事,你在哪个市的分公司上班

网友:
机箱难弄,透明的更难。

网友:
uv无影胶,很好用

楼主:
事实证明,亚克力热加工完全可以,只要准备几个木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