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警告!鑫创613X主控系列的U盘

楼主(2021-01-22):
凡是买到鑫创613X主控系列的U盘,16G,32G,金士顿的U盘,尽快换版或者换主控(有群联的配置),他用不住,鑫创其他系列我还没有遇到维修问题。欢迎大家跟帖骂他。

网友:
我的金屎炖128 6131用了2个月也没啥事 稳定的很 除了非常慢

网友(2022-12-15):
中奖了    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啊  哈哈哈

网友:
多备份吧。我见很多还使假金士顿呢没法。

网友A:
3S尽管没量产工具,速度慢
但是稳定,返修率比较低
不过能把3.0做成2.0速度也只有3s一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尽管没量产工具,速度慢
但是稳定,返修率比较低
不过能把3.0做成2.0速度也只有3s一家了 ...

看我帖子,群联表示不服

网友:
我买了两个金士顿2.0盘,就是这个主控,写入速度1~2M,挺稳定

网友(2023-03-23):
没有工具流出,无法量产

网友(2024-09-01):
我有个东芝的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