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全自动洗衣机电机不转,如何排查?

楼主(2021-01-22):
海尔全自动洗衣机,串激电机,检查了碳刷,如图

碳刷剩余长度,卖同型号淘宝卖家都说,碳刷能用
排水功能正常,我据此推断程控器是正常,我有万用电表,请问我该怎么进一步排查?

网友A:
滚筒洗衣机?
碳刷的确没问题,万用表测电机得到电了吗?很可能是控制电机的可控硅不通。

网友B:
可能主板有问题了,电机脱水是时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洗衣机?
碳刷的确没问题,万用表测电机得到电了吗?很可能是控制电机的可控硅不通。 ...

感谢您热心回复
是的,滚筒洗衣机
电机是否上电没测,因为,电机位置比较低
明天,我可以方便的测试干扰抑制器两端的电压,可以吗?
该机器采用海尔洗衣机COD5506电机调速模块变频板,淘宝有售
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断定是变频板故障了呢?
你说的可控硅包括在这块板子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主板有问题了,电机脱水是时转吗?

感谢您热心回复
是滚筒洗衣机,甩干阶段也不转,进水排水还有门自锁都正常
电机是否上电没测,因为,电机位置比较低
明天,我可以方便的测试干扰抑制器两端的电压,可以吗?
该机器采用海尔洗衣机COD5506电机调速模块变频板,淘宝有售
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断定是变频板故障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主板有问题了,电机脱水是时转吗?

洗衣机修好了,如你所料,不是碳刷问题,控制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