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蓝弦蓝牙耳机改音频接收器

楼主(2021-01-22):
上次拆的蓝弦蓝牙耳机,改了,由于它的立体声输出有一边是从充电口输出,而且和另一边不共地,所以只能独立焊接输出打胶,我可以像鼻涕一样糊在上面,别人就不敢

网友A(2021-04-18):
这样做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起什么作用呢?

普通音箱收蓝牙

网友(2021-06-20):
请教高人,我有个小音箱,mini充电口掉了,焊点也掉了如何飞线充电,怎么才能学习这样的电路维护。我是小白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