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硬盘烧了,怎么导出数据???

楼主(2021-01-22):
硬盘烧了,怎么导出数据???
槽子里面烧成了颗粒。

老硬盘
硬盘盒外接

卡死
卡死

里面有很多数据,在线急求!!!!!

网友:
被火烤过?无解了

网友:
颗粒状不是你烧得,原来应该就是这样。硬盘内部有问题了。找找专业的人帮忙吧。

网友:
你这要找专业恢复数据的,要花不少钱。

网友A:
硬盘内部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能把铝盘烧成这样吧,可能是板子坏了,买一个同型号板子,把8脚BIOS芯片对换试一试

网友B:
先直接接主机看看,还不行就需要买同一型号的硬盘主板并更换原板子上的SPD芯片试试,还不行就需要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当然,如果能听到硬盘有异响,直接找专业恢复数据的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内部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能把铝盘烧成这样吧,可能是板子坏了,买一个同型号板子,把8脚BIOS芯片对换试一 ...

高温度长时间是否可以烧成这样呢?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环节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直接接主机看看,还不行就需要买同一型号的硬盘主板并更换原板子上的SPD芯片试试,还不行就需要找专业数 ...

直接接主机F12有盘符,选择后就卡死。PE下面也看不到盘符。请问是什么坏了呢?

网友A:
通电摸一下硬盘,如果感觉到硬盘再转的震动,或听到叽叽的响声就没希望了,如果硬盘不转可以换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摸一下硬盘,如果感觉到硬盘再转的震动,或听到叽叽的响声就没希望了,如果硬盘不转可以换板试试 ...

好的,好像不转,随后我在试一下。

网友:
买个同型号同规格的二手硬盘,然后拆板换过去,同时把坏板上的BIOS芯片拆下来换到好板上,就行了。

网友:
要数据就不要自己瞎折腾了,赶紧找专业数据恢复!

网友C:
把硬盘换到别的电脑主机上面试一下,我有两个硬盘就是这样,在我旧电脑上就是不认盘,BIOS里面都不显示这两个硬盘,去年装了台r53600新主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两个硬盘装上试试,能用了,

网友D:
坏道过多,或者敲过盘,你这没别的办法,如果插电脑上能看见盘符的话,只能用diskgenius查找分区,恢复数据

网友D:
不行把盘快递给我,我恢复了给你传百度网盘

网友E:
自己能做的就是换个主板,如果是磁头有问题 就只能专业的开盘恢复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换到别的电脑主机上面试一下,我有两个硬盘就是这样,在我旧电脑上就是不认盘,BIOS里面都不显示这两 ...

这样也行啊,感觉在拼人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道过多,或者敲过盘,你这没别的办法,如果插电脑上能看见盘符的话,只能用diskgenius查找分区,恢复数据 ...

这个之前下的都要注册。也不知道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把盘快递给我,我恢复了给你传百度网盘

收费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能做的就是换个主板,如果是磁头有问题 就只能专业的开盘恢复数据了

主板型号在哪里看,这个和硬盘的大小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