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NI-T UT2042C示波器按键旋钮复活记

楼主(2021-01-22):
话说这个示波器真完蛋,我单位几十台,没怎么用,可是很多按键和旋钮都不灵光了,估计也和空气湿度有关。拿回家一台自用,每次按键都要使很大力量,旋钮要反复旋,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决定拆开一看究竟。

外壳四个螺丝,底下两个,手提手里边两个

机器使用的是开关电源

控制面板就是个单片机然后通过排线跟主机相连

原来使用的导电橡胶,跟遥控器按键一样的

用洗板水把导电胶清洗了一下

电路板上的触点用磨砂橡皮打了一下,这样估计以后氧化更快了,不管了,现在好用就行。不知道坛友们有啥好方法

电位器还是编码器没注意,反正一顿喷,一顿旋转

装机后,使用很灵光。等下次再不行,就换一台机器,继续祸害。

网友:
单位有一台型号UTD2102C,旋钮不灵敏。质量不过关吧。我亲自买的。

网友A:
按键要镀金才耐用,喷锡容易氧化,你自己换成贴片锅仔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要镀金才耐用,喷锡容易氧化,你自己换成贴片锅仔片

不光按键不行,旋钮也不行,这个说不过去啊

网友:
看到一样的橡皮擦,也有台2025的在用,开始有要使劲按的倾向了,看到使用喷锡键肯定没有镀金的好容易氧化,应该还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
用洗板水把导电胶清洗了一下

怕不久又遭了

网友B:
这叫回光返照处理法

网友:
应该都是编码器

网友:
导电橡胶我一般用1000#砂纸蹭几下,可以对付1多年

网友:
比较高级啊

网友:
2042就是40M的

网友:
这点都省,确实太过份了.我有台19年底买的2102cex-II,只用了几次,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德性,国货是不是扶不起?

网友C:
按键不行是因为铜箔貌似没沉金,旋钮不行就是编码器问题
泰克那种和PCB组合的编码器用久了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不行是因为铜箔貌似没沉金,旋钮不行就是编码器问题
泰克那种和PCB组合的编码器用久了也是不行 ...

泰克475用了50年旋钮都还很灵光。

网友D:
老哥还可以把示波器搬回家。。。这单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回光返照处理法

是的,但没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不行是因为铜箔貌似没沉金,旋钮不行就是编码器问题
泰克那种和PCB组合的编码器用久了也是不行 ...

估计就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还可以把示波器搬回家。。。这单位好啊

基本闲置,放在那里氧化变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闲置,放在那里氧化变老

替公司盘活闲置资产,造福大家可行不?

网友:
导电橡胶国产的很容易老化,解决办法就是在上面贴一块香烟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