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索泰1060 无供电维修,丝印LP,丝印C7Y3j,丝印C6>。

楼主(2021-01-22):
闲鱼买的一块1060,掉了好几个电容,pcie的耦合电容也掉了。收到货,板子也断了一角。好在没有电路。上机风扇不转,问题不清楚。

直接上热成像,很远就能看到一个红点,一个显示接口供电5v电容,万能表测量确实短路,拆下来测量确实电容短路。

换个电容上去再上机,还是不转。又上热成像,又是另外一个供电,刚好在显存封装位置,以为显存挂了,结果再照了下背面,原来是又背面的一个电容发热,拆了下来,测量,没有短路,又发现有个电容直接被摔裂了,直接更换。

再上机,热成像,原来的位置不发热了,但是又有一个红点,是一个C7y3j丝印的三极管,不确定好坏,因为旁边有个电阻也在发热……
又仔细看了一下,一个丝印"LP。"的三极管裂开了,百度了半天,没有一点信息,好在我发现这块板的布局和我1070的一模一样!在1070的板上是个C6>丝印的三极管,百度了了下这个丝印有bc817 和mun2112 两个,但是后者是mos管,前者是三极管,mos管和三极管不能混用的,于是我又在淘宝上面去搜了一下丝印6c的东西,也是这两个,但是大部分时候bc817 ,看了半天还是没法确定到底是哪个。最后不经意看见有个丝印和我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个bc817 。OK!这就好办了。

直接把1070的换过去,因为之前没有摆百度到型号,不敢换过去,怕换过去这个东西也烧了,我买不到啊!百度的型号的,能买到就行,坏了都无所谓。同时把那个c7y3j的也换过去(1070上为A11ft,也可以买到)。

哦还有耦合电容我也再换这两个三极管之前抽时间给他补上去了,而且还掉了三个焊点,然后我用的飞线飞的。

再次上机,OK成功点。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的1070又点不亮了,因为缺了那个"6C>"三极管。
然后拿坏板子上面找,有没有类似的三极管,就一个一个的百度那个丝印,看是什么管子啊,然后百度到一个丝印"1 E"的管子,实际是BC 847,看到这个名字很像,感觉还有戏,于是又百度了下,两者的区别其实就是那个817的电流要大一些。然后我就直接给替换到1060上面去了,上机还是成功点亮,然后跑3 dmark的压力测试也没有问题,基本算是修好了。

没有拍多少图片,就也没有怎么编辑图片,因为在手机上面编辑图片太复杂了,嗯,我这个帖子也是用的这个语音输入写的,将就看一下吧,主要是我说的这个过程。

网友:
牛批 多钱搞得

楼主:
热成像吗?1000多撒 几百块的的那个像素能看?就这个80*60都还得靠一个螺丝刀来辅助指引才能准确找到发热点。

网友A:
厉害有1070 还收 1060的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有1070 还收 1060的砖

修好了可以卖啊  我有两个1070了  不过有个不亮,各路供电都有,但是没显示,双卡的时候能看到那个1070,代码31,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去换个晶振看下。没有示波器,完全靠猜。。。。

就为了赚点零花钱,我太难了。。。。买不起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可以卖啊  我有两个1070了  不过有个不亮,各路供电都有,但是没显示,双卡的时候能看到那个1070, ...

你这神也太大了点都会修显卡牛批大了。

网友:
有热成像仪就是不同

网友(2021-03-06):
大佬,不应该是松香大法吗,怎么换热成像了。。。。

网友(2021-06-17):
引用 楼主:
热成像吗?1000多撒 几百块的的那个像素能看?就这个80*60都还得靠一个螺丝刀来辅助指引才能准确找到发热 ...

何不直接熏松香?简单效果好还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