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下能不能把C48线的A头换成C头

楼主(2021-01-22):
买了一台iPad2020,本来就是看一下评测是20瓦才买的,相比之下iPad mini5是12瓦充电。到手几天后意外发现这货居然是5伏2.4安充电的。我还以为表出问题了,结果上网一搜的确是这样。

手上的c48线比较多,现在准备把原装的线给换下来,用第3方的充电套装(原装的准备留着收藏)。但为了方便想把c48线的a口改成C口,方便充电,理论上C口应该也能传输a口的协议,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请教一下大神们,有没有这样改过?(我明白这样是触发不了Pd协议,但我平板不是PD协议,只需要触发2.4安)

原题目标题是(请教下能不能把C48线的a头换成C头)

请大家不要回复,以免浪费彼此时间。这么多个评论里边居然没有一个人理解意思,反而抬杠瞎指点的一堆,可能是本人自己没有读过小学,语文表达能力不好,请大家见谅,拉低了国民教育水平。

网友A:
iPad mini5支持PD充电啊,功率能上到18W+,iPad2020也是

网友B:
不用动线,网上有A转C口的转接头卖,,            很便宜的,买一个试试先啊

网友:
typeC接口走的是PD协议,而typeA没有PD协议,只有QC协议,然而苹果不支持QC
所以A改成C毫无意义。
建议直接买线,闲鱼上有那种12块钱的C91/C94山寨数据线,外观还行,和原厂线差不多

注意!!千万别买3块5块那种!绝对是垃圾!最低10块12块1条那种的可以买,不能再便宜了!!

网友C:
理论上苹果PD快充线里面有5根线芯,不接PD协议的那根识别线,其他的照着USBA的去接,就是楼主想要的效果了。
这个线就不建议楼主改了,一般都是老接口改新接口,也没有改回去的道理呀。连电脑和其他充电器不方便,直接去买个这样的转接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动线,网上有A转C口的转接头卖,,            很便宜的,买一个试试先啊

兄弟你看反了,我是准备把原来的充电头替换掉,拿一个普通的pd头,所以我是用第三方MFi 48的线a带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苹果PD快充线里面有5根线芯,不接PD协议的那根识别线,其他的照着USBA的去接,就是楼主想要的效果了 ...

兄弟你看反了,我是准备把原来的充电头替换掉,拿一个普通的pd头,所以我是用第三方MFi 48的线a带C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 mini5支持PD充电啊,功率能上到18W+,iPad2020也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你用的是mini5可以支持pd,那就是苹果骚操作支持不了的给配了20w,支持的反而不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 mini5支持PD充电啊,功率能上到18W+,iPad2020也是

你确定??你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你可以实测一下

mini5确实可以,我一直用的同时发布的Air3在PD快充下甚至能到3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看反了,我是准备把原来的充电头替换掉,拿一个普通的pd头,所以我是用第三方MFi 48的线a带C ...

没有反不反的,,不是公转母,就是 母转公,看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吧

网友:
苹果就是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5确实可以,我一直用的同时发布的Air3在PD快充下甚至能到30W

刚才查了一下资料,确实可以。苹果这一波操作骚,不支持的给配一个来迷惑人。支持的反而不配,促进消费。

网友D:
C TO L的认证线也不贵,大几千的机器都买了几十块的认证线舍不得?不合逻辑。

网友E:
C口充电器要CC线识别,不然不供电,改就要自己处理,除非你买的OTG线,帮你做好识别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C TO L的认证线也不贵,大几千的机器都买了几十块的认证线舍不得?不合逻辑。 ...

那应该怎么才符合逻辑呢?是不是买一个原装200块的pd充电器以表示智商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C口充电器要CC线识别,不然不供电,改就要自己处理,除非你买的OTG线,帮你做好识别电阻。 ...

差点忘了这个,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C TO L的认证线也不贵,大几千的机器都买了几十块的认证线舍不得?不合逻辑。 ...

而且本来就是c to l,但是我不想用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你用的是mini5可以支持pd,那就是苹果骚操作支持不了的给配了20w,支持的反而 ...

苹果设备pd充电需要满足的条件:
1 充电头支持pd协议,带typec输出口
2 lightning端的芯片支持pd快充
普通的a to l线,就算改成c to l也不能激活快充,一是没有cc线识别不了协议,二是芯片不支持。
你要想用快充就乖乖买c to l mfi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苹果设备pd充电需要满足的条件:
1 充电头支持pd协议,带typec输出口
2 lightning端的芯片支持pd快充

还是我自己查资料自己搞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是建议您回帖的时候看清楚文字,毕竟文字也不长。为了防止忽略,还加了一个括号看不见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