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S5000剃须刀 换电池后整机失灵 充电无反应

楼主(2021-01-22):
这个剃须刀用了好几年,全身水洗每次都是洗澡剃胡子还挺爽的。近来电池不给力了,充一次只能剃十分钟。想着换下电池,拆开后是汤浅的7号镍氢电池组,2颗7号串联的,打算用爱老婆或者锌镍电池放上去的,又不知道15v充电时电流电压的情况,所以拆开飞了2条线测测看,结果倒好了,先是装了一对普通AAA电池,电压在2.8v左右提示低电量,无法启动,然后换回汤浅的电池好家伙,直接没反应的,充电也不亮灯,正常情况插上充电器底部led就会闪烁了,接上电池就一直在80mA左右的放电,插上15v的充电器放电电流变成15mA左右,电压还是有2.67v左右,按开关也没反应,反接电池马达直接反转,开关发热巨大,正接整机都没反应,不晓得是电容击穿了还是单片机被烧了,请教下各路大佬。现在检查哪些原件我都有点懵,也没找到电路图。老婆送的,还是想修好来着。

网友:
反接电池?这东西能反接吗?肯定烧喽……

网友:
看这大焊点,外加反接电池,你这波操作送走了剃须刀,

楼主:
哈哈哈谢谢两位老哥,我还说反接都还在转呢。谢谢

楼主:
好的  谢谢2位老哥。。我还以为能转就没得事= =

网友(2021-11-24):
板子烧了,马家找找有没有同型号的主板,或者整个内胆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