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牧田款接口的无刷手电钻拆解,一把伯尔特冲击钻、一把美冠手电钻

楼主(2021-01-22):
不废话,直接上图看看吧。懂的人都懂,不懂的看个热闹也好。

先上第一把轻型的双速无刷手电钻,美冠牌子,重量轻巧,大概1斤出头的样子:

公模产品,没包胶,手感一般,运转声音有点尖耳,一开始以为是润滑脂问题,
最后拆机发现不是,是本来就这样的,换了齿轮箱润滑脂后稍微好点。

接着上第二把,伯尔特牧田款接口重型(有多重?很重,貌似要2斤8左右裸机)双速三功能冲击钻,
带转换,平钻档,螺丝档,冲击档:

全金属自锁夹头,卡到位后哒哒哒的力矩紧固声,一开始以为有带主轴锁,
试过之后并没有,失望啊,直接冲击档打钻墙会松批头。

两把对比下:

重型钻坛里有详细的拆解帖子,我就不继续拆了。移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257

拆一下这把轻型美冠手电钻吧,因为是无刷电机,重量比较轻巧,不上电池裸机的话真的很轻巧。

齿轮箱和普通的29包邮双速手电钻没区别,都是公模,不同的是这个的齿轮箱后盖是合金材质的。

无刷电机的线圈非常短:

1级行星齿轮3个,和普通的双速齿轮箱一致:

二级开始就有5个齿轮了

厚度也比1级的厚

3级也是5个行星齿轮

前面的扭力珠

基本无感无刷的国产手电钻都是这样的配置,没啥特别的地方,能用,开关不是线速的,分段式开关,大概测试了下是7段控诉。

闲着无事也吧这把重型的拆一下,

全金属自锁夹头,这个要是配合带主轴锁的齿轮箱就会很好用了,可惜的槽点

这是无刷电机,目测和标尺测量是达到了750的电机轴宽度,厚度也比上面的那个美冠厚了一倍不止

齿轮是18尺的,这个机子的运转声音比上面的美冠好不少,听着沉稳有力,毕竟750电机轴有力很多,也耗电的多,
接上了可调电源测试,10A妥妥的,要上电池起码得10C放电的动力电池才够使用,15-20C放电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个齿轮箱重的一逼,带上15节电池才够续航,不过也是只能拿来干重活。

基本就拆到这里了,单论做工而已,伯尔特比美冠好上不少,不过定位不同,分工也就不同了。

至于功能:1.重型冲击钻测试了在混凝土打孔12MM的洞,很轻松,哒哒哒就进去了,用美冠比较慢,虽然也能慢慢磨进去,其中感受大伙可以自己想象下。
2.有包胶肯定手感比较好。3.我买的裸机分别是68和135块,电池后者的话必须用动力电池15节的才能保证续航,不然打没几个孔就没电了。
4.美冠那把的减速箱要是能换成带主轴锁的双速金属头,和伯尔特二代那把80块裸机一样的配置,我觉得就基本差不多齐了。

以上内容,仅代表本人意见见解。

楼主:
借用坛里@高级会员  的图,基本的无感无刷国产电钻都是这种控制开关,7个电阻分7段控制,所以开关调速不是线性的,不能和有刷机比,只能这样阶梯状的调速

网友A:
为啥有刷的可以调速,无刷的反倒不能调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借用坛里@高级会员  的图,基本的无感无刷国产电钻都是这种控制开关,7个电阻分7段控制,所以开关调速不是 ...

电动自行车都非接触转把霍尔调速,比航模无刷电调舵机测试仪耐用很多,而充电钻到现在还是触点。顺便充电钻应该可以像早期内变速花鼓做成三速,直连模式万转输出电磨头小砂轮,高速档3到6毫米钻头,低速档大钻头和改锥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借用坛里@高级会员  的图,基本的无感无刷国产电钻都是这种控制开关,7个电阻分7段控制,所以开关调速不是 ...

有刷机也是分段的,无级的好像没见过。

网友D:
这种公模驱动板可以用PWM测试板调速,完全可以无级变速

网友E:
美冠和以前康牌的拆机差不多一样。还是威力途那种公模的结构好一些。

网友F:
最近也想入个便宜大碗的无刷冲击钻,TB上南威的叠加完优惠122,忍住没下手,不知道啥时候能再有80多的价格,对了,手上有个牧田款的20V电池,LZ有推荐的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有刷的可以调速,无刷的反倒不能调速

原理不同,有感无刷就可以比较精确调速,当然价格也高出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冠和以前康牌的拆机差不多一样。还是威力途那种公模的结构好一些。

有拆机图吗?我觉得这造型都是公模出来的,浙江永康发货,就是一个模具出来后成品贴牌而已,卖多少就看商家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公模驱动板可以用PWM测试板调速,完全可以无级变速

PWM那个调速开关无法塞进去手电钻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想入个便宜大碗的无刷冲击钻,TB上南威的叠加完优惠122,忍住没下手,不知道啥时候能再有80多的价格 ...

主要看你用途,我觉得我买的这2个都可以,家用拧拧螺丝,偶尔打孔,很少或者极少打墙孔的话买这把美冠就可以,我都是买的裸机,也是用的牧田款电池,这把裸机才68块,做工各方面单价格而言没得挑。

用的多的,得上墙打孔的,买那个伯尔特,是那个公模里面最便宜的,我买的有点贵,138,有看到其他家才124包邮裸机,那把是大家伙,干重活的,冲击12MM的混凝土孔没问题,看过评测视频可以打冰钻用,扭力是没问题的。

不想利用你原先的电池的话,就上南威,2电才138左右,算是国产无刷钻里面性价比比较高的了。或者二代伯尔特带金属夹头那个,单电大艺款电池通用120左右,那边和我的美冠差不多,就是减速箱和金属夹头做了升级。

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机也是分段的,无级的好像没见过。

有阶调速触点耐磨,碳膜调速线性好,但是不耐磨

网友G:
2800转是真的么?一般充电钻很少做到转速和扭矩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2800转是真的么?一般充电钻很少做到转速和扭矩兼得

假的     估计也就1500多吧,普遍的无刷机转速

网友:
加上电池,有点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拆机图吗?我觉得这造型都是公模出来的,浙江永康发货,就是一个模具出来后成品贴牌而已,卖多少就看商 ...

威力途这公模的减速箱比美冠的好,而且带主轴锁。伯尔特双速也是这类减速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看你用途,我觉得我买的这2个都可以,家用拧拧螺丝,偶尔打孔,很少或者极少打墙孔的话买这把美冠就 ...

你的伯尔特那款我看挺好的,给推荐个便宜的店呀,TB找了很久没找打你说的124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自行车都非接触转把霍尔调速,比航模无刷电调舵机测试仪耐用很多,而充电钻到现在还是触点。顺便充电 ...

充电钻开关也有用霍尔调速的,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