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随身听J470拆机求助,焊锡氧化严重

楼主(2021-01-22):
机器电路板的焊锡氧化严重,用电烙铁焊不开,拆不下元件怎么办呀,求大神们指教一下

楼主:
电路板照片

网友:
加新焊锡丝,加松香助焊试试?

网友:
烙铁温度太低了

网友:
白光刀头,温度高点,加松香,很简单

网友:
堆焊,就是增加焊锡,然后就可以融化了

网友:
看着还行啊!没有发黑到不可收拾地步,加锡试试

网友:
我有这个型号的机子,拆下了排线,焊了几次都没有焊上,可能是没有调温的铬铁吧

网友:
买点好的助焊剂,焊台325℃,来回快速多次拖动,没有下不来的

网友:
也可以砂纸磨出亮斑,再焊。

网友:
二样工具好重要:电烙铁,焊锡丝。

网友:
薄薄刷一层焊油,然后逐个焊点击破

网友:
用东西磨花再上锡

网友:
酸性阻焊剂有奇效!就是盐酸

网友:
助焊剂很重要

网友:
刀片刮一刮

网友:
对,我的经验也是要用刀片刮,因为氧化得部分已经融化不了。
先用助焊剂,老铁温度350-390度,焊一下,氧化得部分就会变成黑色粉末。
然后用小刀把黑色粉末挂掉。
氧化严重的焊点要反复几次才能恢复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