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台达MS300变频器拆解

楼主(2021-01-22):
台达MS300变频器

右下角就是主控板与驱动板的接口,5A5(2.2kW )是通过电线排连接的

右下角就是主控板与驱动板的接口,5A5(2.2kW )是通过电线排连接的

右下角就是主控板与驱动板的接口,2A7(750W)是通过插头直接与驱动板连接的 ... ... ...

右下角就是主控板与驱动板的接口,2A7(750W)是通过插头直接与驱动板连接的 ... ... ...

驱动板

驱动板

功率模块焊点,要看到模块,必须吸掉功率模块焊点,把驱动板从模块上分离开采能取下 ... ... ...

功率模块焊点,要看到模块,必须吸掉功率模块焊点,把驱动板从模块上分离开采能取下 ... ... ...

驱动板上焊接竖起的主板应该为PLC(是真正的PLC)、FOC(电流矢量)控制板

驱动板上焊接竖起的主板应该为PLC(是真正的PLC)、FOC(电流矢量)控制板

PLC、FOC控制板

PLC、FOC控制板

PLC、FOC控制板

PLC、FOC控制板

PLC、FOC控制板和驱动板之间的焊点

PLC、FOC控制板和驱动板之间的焊点

PLC、FOC控制板局部

PLC、FOC控制板局部

驱动板的驱动信号通过驱动板背面的插头和焊点引针双连接与与IGBT功率模块通讯的。 ... ... ...

驱动板的驱动信号通过驱动板背面的插头和焊点引针双连接与与IGBT功率模块通讯的。 ... ... ...

IGBT功率模块(实际是IPM)

IGBT功率模块(实际是IPM)

IGBT功率模块和驱动板之间的通讯接口

IGBT功率模块和驱动板之间的通讯接口

IGBT功率模块型号为GMSI-010120TND

IGBT功率模块型号为GMSI-010120TND

取下IGBT功率模块的外壳

取下IGBT功率模块的外壳

IGBT功率模块内部

IGBT功率模块内部

网友:
国产的东西越来越棒

网友:
虽然不懂,但看台达做的东西都挺简练的,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网友(2022-09-24):
做工很好,就是维修不方便

网友:
新的很贵吧

网友:
看着就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