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CF210SP调频/调幅收音机DIY套件电路图(CD9088+TA7642+TDA2822)

楼主(2021-01-22):
前几天看到坛友在积分商城发布的收音机教学套件,兑换了一套来消遣,重温一下无线电的乐趣。

更清晰的请下载附件PDF:

网友:
那个IC一般装就响,就是灵敏度太低了,自己画过TEA5711.好爽

楼主:
组装成功了,灵敏度还可以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2p3那种外壳的玩意儿…

网友A:
洗板水洗过?我装得板子没这个整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洗过?我装得板子没这个整洁

焊锡丝直接焊,一次成型不要补焊就是这效果。焊锡丝自带助焊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焊锡丝直接焊,一次成型不要补焊就是这效果。焊锡丝自带助焊剂的。

电路板刷过高浓度松香酒精溶液,焊接完成后,松香颜色深所以显脏,这机器有可能是因为7642直放的缘故,喇叭虽然是薄膜材质,但声调还是比较耐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刷过高浓度松香酒精溶液,焊接完成后,松香颜色深所以显脏,这机器有可能是因为7642直放的缘故,喇 ...

用成品焊锡丝的话没必要刷松香溶液,焊锡丝自带松香就够了,刷过松香溶液的最好焊完清洗掉,不然看着确实不美观。
7642的天线侧这样直接一次线圈过来的我总感觉选择性差。

网友:
自己做的,背面没洗板,就不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