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鱼上万用表

楼主(2021-01-22):
看着比较有特色,想撸来玩玩

网友:
还可以,弄了个类似的,把胜利表都扔一边了

网友A:
电阻档有置零功能吗?

网友:
自动表,看着不错,不知用着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有置零功能吗?

不知道,我就是看见了,觉得好玩,发群里讨论一下

网友:
哪天打到ua ma档测电压...

网友:
啥特色?电容频率也没有。

网友:
自动表简单的维修检测还是可以的,专业检测等要求高低地方没啥意义,一般家庭用没问题,

网友:
没什么特别之处,就自动档而已

网友B:
1.5V  9V  12V  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  9V  12V  是什么鬼

蓄电池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V  9V  12V  是什么鬼

专门测量电池的档位,跟单纯的电压档相比较,测量时会让电池耗电,用来鉴别哪些虽然电压达标,但是没有负载能力的电池。

网友:
这个不错啊, 可以量电池,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准确。都要买众仪了,

网友D:
前几天买了自动表档位都是自动的,不过不是很自动,测电容的时候都是自动变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买了自动表档位都是自动的,不过不是很自动,测电容的时候都是自动变成电压
...

全自动的都是垃圾,没一个做好的。还是半自动和全手动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门测量电池的档位,跟单纯的电压档相比较,测量时会让电池耗电,用来鉴别哪些虽然电压达标,但是没有负 ...

学习了  这种表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