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想买个U盘,256g的,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1-01-22):
想买个U盘,256g的,有没有推荐的,网上评论说2246en好,好像发热太严重

网友:
论坛好几个大大 在卖,你可以选择买。

网友A:
快的都热吧?我有个3257+128的mlcU盘,热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速度怕你受不了啊,256的mlc如果配3260应该不是很热,我之前在某鱼定做了一个,应该是目前3.0U盘温度最低了

网友:
:lol:3280不错,就是不常见,3281大家又都不待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的都热吧?我有个3257+128的mlcU盘,热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速度怕你受不了啊,256的mlc如果配3260应该不 ...

速度慢不能忍受

网友:
弄个正品NVME的固态,加上个绿联的盒子,走USB3.0.速度啥的还可以,这么大容量不建议用优盘。真维修时候很麻烦,

网友B:
256G的现在比较划算的就是无奈的3350,256G 160元包邮,FUS的颗粒还是很耐用的,读取300,写入220,不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6G的现在比较划算的就是无奈的3350,256G 160元包邮,FUS的颗粒还是很耐用的,读取300,写入220,不掉速, ...

是UFS颗粒!!!!!!!!!!!!!1

网友:
2242+盒子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发热也算缺点吗,速度快当然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6G的现在比较划算的就是无奈的3350,256G 160元包邮,FUS的颗粒还是很耐用的,读取300,写入220,不掉速, ...

不存在不掉速,刚到手读300+,写190+,做了wtg就死翘了,写30+,读40+,NTFS格式,用diskguies看了一下是4096单元,重格8192,16k,32k,64k速度都差不多一样,不知怎么恢复速度了